stc8H单片机怎么把这种字符转成十进制数呀

楼主(2024-05-02):
     各位大神中午好,怎么把字符3130303030302E313232,变成十进制数呢?结果是100000.123,我用的是stc8系列单片机,用C语言写,有现成的库函数可以用吗?要实现这个目的编程思路是怎样的呀?共用体要是能实现该怎么用呀?不管用什么方法请大神赐教!最好把代码写一下我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include<stdio.h>
sscanf();

网友B:
从哪来的数值?单片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数字?80bit.你用什么类型的变量来装它?电脑上的计算器也才64位。。

网友B:
你这个是ASC内码吧?0x31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2E 0x31 0x32 0x32,翻译成字符串就是100000.1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ASC内码吧?0x31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2E 0x31 0x32 0x32,翻译成字符串就是100000.122

说的对

网友A: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float d;
        sscanf("100000.123","%f",&d);
        printf("%f\r\n",d);
}

都提示到这个程度了,你就不会自己查下sscanf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提示到这个程度了,你就不会自己查下sscanf怎么用???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获益非浅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ASC内码吧?0x31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2E 0x31 0x32 0x32,翻译成字符串就是100000.122

水平高

网友D:
         我试了一下,提取不成功, 至少time没有提取到。
                str[20]="time 110";
                        sscanf(str,"%s %d",command,&temp);
                        if(command == "time"){temp=5;}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一下,提取不成功, 至少time没有提取到。
                str[20]="time 110";
                        sscanf(str,"%s %d",command ...

这已经不是有咩有提取到的问题了,(command == "time")这个写法就是非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试了一下,提取不成功, 至少time没有提取到。
                str[20]="time 110";
                        sscanf(str,"%s %d",command ...

你没学过strcmp()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