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定时插座 附单片机程序原理图

楼主(2024-05-02):
虽然定时插座很便宜 但diy是一种乐趣 现在的手机都是快充 很快充满 适合睡觉用 也适合电车用
最大可以设置12小时定时 5个LED灯组合显示时间 如程序图所示
带记忆功能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刷写 长按按键约3秒储存 看到LED灯闪烁就表示储存好了  下次点击按键就可以直接进入所保存的时间了

大意了 前面发的电路图画错了  现在是已修改好的电路图

定时插座 -EEPROM.zip

楼主:
昨晚用了一次 晚上LED有限刺眼 LED限流电阻已换成5K 这个可以跟据自己须求改动

网友A:
原理图和程序对不上,按键和继电器画错了。
#include <STC8G.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STC8G_EEPROM.h"  //STC8G内部EEPROM驱动

sbit anjian1=P1^7;   //按键引脚定义
sbit jidianqi=P1^0;  //继电器引脚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无符号字符形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定义名称u8 所占位数8位 范围0~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无符号整形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定义名称u16 所占位数16位 范围0~65535

u8 fen,miao; //分 秒 变量
bit ajyxzz1,EP_num; //条件允许终止 用于每次操作只允许执行一次 防止重复执行
u16 weimiao;

/*1T 12M晶振 延时函数 Delay_ms(1)时大约1ms*/
void Delay_ms(u16 ms)
{

    u8 i,j;
    while(ms--)
    {
        for(i=0; i<7; i++)
            for(j=0; j<99; j++);
    }
}

/*io端口配置*/
void STCIO_in()
{
    P1M0 = 0x00;
    P1M1 = 0x00; //配置P1为准双向输出输入
    P3M0 = 0x00;
    P3M1 = 0x00; //配置P3为准双向输出输入
    //P5M0 = 0x00;
    //P5M1 = 0x00; //配置P5为准双向输出输入
}

/*定时计数器配置*/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16位自动重装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2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1;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1;                   //定时器总开关
}

/*主函数*/
void main()
{
    u8 nj_num;    //按键累计变量
    u16 cn_num;   //按键长短按累计变量
    u16 fne_num;  //分钟累计变量

    STCIO_in();   //io端口初始化

    jidianqi=1;     //关闭继电器 此时断电
    P3=0x00;        //开机LED全捡 开
    Delay_ms(1000); //延时约1秒
    P3=0xff;        //开机LED全捡 关

    Timer0_Init(); //定时计数器初始化
    while(1)
    {
        if(anjian1==0)//判断时加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5); //延时消抖
            if(anjian1==0) //再次判断时加按键是否按下
            {
                                ajyxzz1=0; //按键条件复位 等待下一次按键操作
                cn_num++;  //长按累计器开始计数
                if(cn_num>1000)  //长按操作 约3秒
                {
                    P3=0xff;
                                        if(EP_num==0) //这里添加一个条件允许终止 不能它一直重复擦除写数据
                                        {
                                                IapErase(0x0400);           //擦除EEPROM
                                            IapProgram(0x0400, nj_num); //写数据到EEPROM
                                                EP_num=1;                   //数据写好了 马上终止 防止程序循环重复执行
                                        }
                    Delay_ms(200);
                }
            }
        }
        else
        {
            if(cn_num>0&&cn_num<500&&ajyxzz1==0) //短按操作
            {
                                if(nj_num==0)
                                {
                                        nj_num = IapRead(0x0400);  //读EEPROM
                                        nj_num = nj_num-1;
                                }
                if(nj_num<12)nj_num=nj_num+1;
                else(nj_num=1);

                 miao=0;     //清零秒
                 fen=0;      //清零分
                 jidianqi=0; //启动继电器 此时开始通电
                 TR0 = 1;    //定时器开始计数
                 ajyxzz1=1;  //执行完毕 条件终止 防止重复执行
            }
            cn_num=0;  //按键长短按累计变量复位 等待下一次执行
                        EP_num=0;  //EEPROM条件允许终止复位 等待下一次执行
        }

        if(nj_num>0)
        {
                        switch(nj_num) //显示LED灯与时长选择
            {
                case 1:P3=0x7f;fne_num=60;break;   //0111 1111  1小时
                case 2:P3=0xbf;fne_num=120;break;  //1011 1111  2小时
                case 3:P3=0xdf;fne_num=180;break;  //1101 1111  3小时
                case 4:P3=0xef;fne_num=240;break;  //1110 1111  4小时
                case 5:P3=0xf7;fne_num=300;break;  //1111 0111  5小时
                case 6:P3=0x77;fne_num=360;break;  //0111 0111  6小时  5+1
                case 7:P3=0xb7;fne_num=420;break;  //1011 0111  7小时  5+2
                case 8:P3=0xd7;fne_num=480;break;  //1101 0111  8小时  5+3
                case 9:P3=0xe7;fne_num=540;break;  //1110 0111  9小时  5+4
                case 10:P3=0x67;fne_num=600;break; //0110 0111  10小时 5+4+1
                case 11:P3=0xa7;fne_num=660;break; //1010 0111  11小时 5+4+2
                case 12:P3=0xc7;fne_num=720;break; //1100 0111  12小时 5+4+3
        }
            if(fen==fne_num) //判断时间是否到了
            {
                TR0 = 0;      //关闭定时器
                P3 = 0xff;    //关闭所有LED灯
                jidianqi=1;   //关闭继电器 此时断电
                weimiao = 0;  //毫秒清零
                miao = 0;     //清零秒
                fen = 0;      //清零分
                nj_num = 0;   //按键累计变量清零
            }
        }
    }
}

/*定时器0*/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weimiao++;
    if(weimiao==1000) //1000毫秒=1秒
    {
        miao++;       //秒
        weimiao=0;    //毫秒清零
        if(miao==60)  //60秒=1分钟
        {
            fen++;    //分
            miao=0;   //分清零
        }
    }
}

网友B:
直接4个指示灯,按二进制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和程序对不上,按键和继电器画错了。#include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

哦 是哦 我都没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4个指示灯,按二进制编码

可以啊 现在也是二进制 有空间的话 有多的IO口 上12个也够
自己喜欢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现在也是二进制 有空间的话 有多的IO口 上12个也够
自己喜欢贝

四个灯用不同颜色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灯用不同颜色更好

晚上睡觉用的 太耀眼了不好

网友D(2024-08-25):
请问楼主:这里代码正确吗?  红笔标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里代码正确吗?  红笔标记的。

这句和
nj_num++;
if(nj_num>8)nj_num=1;
一样  循环一周又从1开句 而不是从0开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里代码正确吗?  红笔标记的。

正确写法是else {nj_num=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确写法是else {nj_num=1;}

else执行一条与执行多条的区别 就一条else(xxx;)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