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激电路的一点疑问

楼主:
关于单端正激电路的一些疑问,对于要不要续流二极管的问题?在论坛里看了大佬们的图,有的要,有的不要 .以下图都是论坛上的图仅作 展示用.

有续流二极管

有续流二极管

无续流二极管

无续流二极管

网友A(2024-05-02):
不用说正激开关电源电路是一定要有续流回路的,单(双)管正激只有一半的时间
在工作,另一半的时间必须要续流。
推挽正激,半桥和全桥在结构上已经自动续流了,不需要再加续流电路了,所以
没有专门的续流电路。

网友B:
正激必须要续流,但是续流的本质是给磁芯里面的能量一条释放回路,那么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在副边加续流,只有原边续流理论上也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