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多机通信示意图中的红色圈的代表什么器件?

楼主(2024-05-02):
请教大家,15W408的规格书上的主从多机通信示意图,
图中的红色圈的代表什么器件,实际应用中应该选用什么器件.

谢谢大家。

网友A:
二极管,用途查《数字电路》这本书中“线与”一节。用1N4148就行了。

网友B:
隔离“从机”输出端,必须的元件,避免烧坏“从机”的输出端。
可以用4148,用1N5817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隔离“从机”输出端,必须的元件,避免烧坏“从机”的输出端。
可以用4148,用1N5817更好。

没有这个二极管怎么会烧坏呢,所有单片机的电压都是相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二极管怎么会烧坏呢,所有单片机的电压都是相等的

TXD是输出,RXD是输入。

主机TXD接从机多个RXD不会短路,没问题。

多个从机TXD连接在一起,一个TXD输出0另一个输出1那不就是短路,会烧片子吗?

网友D:
该电路中,二极管作用是主机不接收来自从机的数据,仅让主机向从机发送数据或指令。
若按此意图(主机仅发送、不接收),将全部二极管拆除亦可。

网友E:
不是,这是一主多从的串口应用。
当从1发送低电平的,为了不把从2、从3的TXD拉低而损坏IO,串入二极管使它反偏而截止。
此电路从机不能同时向主机发数据。只能点名通讯。协议需加入从机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用途查《数字电路》这本书中“线与”一节。用1N4148就行了。

你好,谢谢解答,请问二极管的方向是怎样的。

网友F:
这个我玩过,不必用什么二极管隔离,三个从机必须有另一根线与主机握手,从机必须等主机给一个低电平才可送数据,不然全乱了,STC的端口如果是设为双向IO,是不会轻易烧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解答,请问二极管的方向是怎样的。

二极管方向楼主位的图中已经清晰表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方向楼主位的图中已经清晰表明了。

收到,谢谢!

网友G:
二极管,三角形平面正,尖角为负,正向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