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 ↔ 震荡

楼主:
光上电,不给讯号,这就是待机状态,
把集成电路那些用不上的端子接地,放大器待机时把输入端接地,这些都是合理的习惯。

这是个单管交流放大器,共射极的,C1未接上,偏置是 分压式电流串联负反馈,但是,如果把输入端接地,这电路就有共基拓扑的范儿。

网友A(2024-05-03):
交流接地,最给力的自然是电池,其次就是大容量的Cb,稳压管或LED也可以,但通过的电流必须足够大,才能无惧讯号源的存取操作,维持稳定的电位。

L的选择,对放大器及震荡器其实未必一样,震荡器用的,应该是理想电感,放大器 (或震荡器的直流配置) 用的却应该有一点点的阻力,既不碍电力传输 又能降低自身Q值;
至于C2,倘若用于震荡,它就成了主震元件,用铝电解就不太合宜,问题不在于数值,而是ESR及介质损耗都太大,Q值自然不会高,其实,Cb如果作为交流地,ESR同样需要考虑。

网友A:
共基拓扑的电流增益是小于1的,而电容反馈是分压反馈,分压的效果是衰减 (电阻分压的话,还有损耗),理论上,幅度条件根本无法满足,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架构根本就没有把射极下拉所需的力量,可它偏偏就震给你看,不单震起来,还能带负载,我就纳闷,这三大桎梏,此电路是如何冲破的 ?!

网友A:
Re中的电流,对共射及共基而言不是一个概念,
在共射中,任何时候都是Ie,但在共基中,只有静态时的才是Ie,
射极电位,在共射中是放大器自给的,作用是负反馈,在共基中则是外加的,作用是控制管子的开关,
想要把管子关断,须令射极电位高于基极,对于有C2的共射拓扑并不费劲,但共基就不一样了,怼进Re的电流要比Ie还大才行,那么,如果没有变压器,你就是把全部Ic豁出去都不够用!

网友A:
想要把这放大器打做成宽带的,就得把L改为Rc,
把L改为Rc后,这电路就永远是共射极,而不会在待机状态时变成共集极了,
而且,当Ic大至某程度,这Q1就会饱和,但大家有没有发觉,管子如果饱和,你把集射两极连起来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把射极灌高所需的力量根本就没有产生的条件,
想把饱和状态的共基拓扑关断,就得借助外力,差分电路单端输入就是个办法,共集管的Ic可透过Re把共基管的Ie挤走,从而把原本饱和的共基管关断,
另一种方法,就是把管子的静态工作点设于线性区,那么,当集射两极连起来,管子就可关断,但永远无法饱和 (除非把Rc换回L而且C2不能省),在此电路中的Q1就是这情况。

网友A:
有些BJT不加C1也会震,而FET族群则没有此等资料。
对付这种BJT,有一种可让Cce失效,必须C1加入才能震的方法,以天线替代接地,这是甚么,老一辈的大神或电子爱好者应该熟悉到不行,这玩法正好就是超再生啊 (当然,超再生用任何三极管都能玩)!
有没有发觉,再生(或再生兼来复)与超再生,都似乎定格于某一种电路,再生用的都是电感反馈,超再生用的都是电容三点式,也许是因为,电容三点式的状态只有震或不震两种,其瞬时状态不可控,无法像变压器耦合那样在欠反馈工况下被讯号稳稳地带动。

网友A:
①除了电容三点式(LC震荡器),RC与LR,不论线性还是弛张,都同样是  要么全力出击,要么无所作为,无法以半吊子正反馈(再生)的模式运行。
②RC及LR震荡的「幅度条件」,是  电压增益和电流增益 都必须大于1,满足此条件(还有相位条件),「环路增益」才能等于或大于1,能用于RC(或LR)震荡器的单管放大电路,只有共射拓扑。

网友A:
在一般的震荡电路中,震子与放大器的关系,就像电工领域中的电源与负载那样,自成一家,泾渭分明,
但这个范例电路,震子是被拆散的,一部份成为放大器的本命配置,另一部份则兼当正反馈通道,震荡时才需补上。

网友A:
Q1,如果待机状态是饱和,你要想方设法让它截止一下,
如果待机状态是线性区或截止,就要营造一股让它饱和的力量,
但无论方案如何,想要震荡,这些力量就应该具备 时变性,调较Re可改变Q1的状态,如果集射两极(透过适当阻抗)连通,则调较Rc也能把Q1的状态改变,如果这两个电阻的阻值能作周期性变化,Q1的表现就相当于震荡器了,问题是,电阻做不到嘛。

网友A:
在共基拓扑中,射极下拉是Q1得以饱和的关键,这有赖C2的清空; 而把Rc换成L,则Q1必可截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在共基拓扑中,射极下拉是Q1得以饱和的关键,这有赖C2的清空; 而把Rc换成L,则Q1必可截止。

C2的清空,是先灌后抽,这过程绝不允许Q1掺和,只能取道C1,
所以,在这阶段,Q1必须截止,Q1若为场效应管,则C1必须加上,
整个循环进程,建基于无功的互动,而分压问题可藉馈入电压的提高而解决,所以,此电路能突破三大桎梏而起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2的清空,是先灌后抽,这过程绝不允许Q1掺和,只能取道C1,
所以,在这阶段,Q1必须截止,Q1若为场效 ...

震荡,需要反馈,反馈,相位要对,幅度要够,
却原来,幅度条件是可以「后补」的,拜boost效应所赐,本电路若能起震成功,幅度条件就可补足,电路的震荡就能持续。

网友A:
这电路的震荡是自激,不是寄生震荡!
整个电路唯一的寄生参数,是Q1自己的结电容Cce,而有源器件(三极管或运放)本身的寄生参数不属于电路分布及寄生参数的范畴,它造成的自激不合符寄生震荡的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Q1,如果待机状态是饱和,你要想方设法让它截止一下,
如果待机状态是线性区或截止,就要营造一股让它饱 ...

恒流二极管,是无控的二端子恒流元件,使用如普通电阻一样方便,
放大器以恒流元件为Rc,可兼得宽带、稳定与高增益之利,但如果用作共基拓扑的震荡,那就大错特错,
恒流元件是个非线性电阻,跟普通电阻一样,无法补幅度条件之缺,而且,恒流元件的取值是以Q1的待机电流为依据的,当你接通集射两极,流进Re的电流仍然只有IcQ那么大,那又怎能驱使射极电位作出任何改变!

网友A:
一种电路,可以有很多变体,
比如就这个考毕兹电路吧,共集共基共射串馈并馈,这么随便一说已有五种,
是不是应该各给它们一个独一无二而且简单易记的名称,既方便讲授者描述,亦利于初学者看图识物。

网友A:
震荡,除 LC、RC及LR 这些,还有晶振,
晶振,通常作为独立分类,但其实视之为LC也可以,
先前提过,把标题电路中的L换成Rc,就变成宽带放大器(共射极)而且妥妥的不会震,但是,把Rι换成晶体震子,自激的风险(若Cb接地)又回来了,那表明,晶振不是稳压器基准那么「弱鸡」的,它对三极管有驱动能力。

网友A:
压电震子的Q值天般高,但它跟光伏一样,不能生成无功,
反馈电容跟晶振的关系,就像稳压器的採样电阻,仅是分压而矣,如果取代的不是Rι而是Rc,补全幅度条件所需的boost作用是无法提供的,
相幅俱备,震荡器才能震荡,但是,相位条件必然预制,幅度条件则可后补,这就完全是个人感悟,不见经传,也没听老师如是说过。

网友B(2024-06-03):
所谓振荡需要两个条件:相位和振幅,缺一不可。电路可以同时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正反馈强于负反馈发生振荡,负反馈强于正反馈发生放大。

网友A:
幅度条件是甚么来着?!
反馈系数,其实只是 基础条件,
咱们惯常认知,一般的震荡器只需反馈系数大于开环增益,正反馈的幅度条件即可满足,
但这种震荡器的幅度条件却有点「双稳特性」,必须起震后才能锁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Re中的电流,对共射及共基而言不是一个概念,
在共射中,任何时候都是Ie,但在共基中,只有静态时的才是 ...

这是基础到不行的概念,但人们往往没有细意咀嚼。
不要以为,凡是通过Re的电流都叫做 Ie,在共基拓扑中,Re不是放大器的配置,而是讯号源的交流通道,Q1发射结跟Re,两者的电流相位,是相反的!!

网友B:
单管交流放大器由于器件的离散性、温飘的影响,一致性很难保证了。富士康生产一部智能手机,整个过程不超过45秒。这种电路确保一致性至少五分钟,这至少可以生产6.5部智能手机了。
单管交流放大器除了射频电路,部分无法使用集成电路替代电路外,那只有教学使用了。射频电路又涉及到分布电阻、分布电容、分布电感的影响。电路的器件特性都发生了变化,例如电阻已不是纯粹的电阻,要考虑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的影响,分析方法有本质的变化。
前辈,不知有何需求,不妨晒一下,看是否能用集成电路、时钟电路、单片机解决。

网友A:
放大器,如果是单管的,能引发自激的成份都只能是LC,
因为,RC震荡只有共射才能策动,而且需要双T或三(或更多)节RC槽路才行,
同样是LC震荡,在一般电路中,电磁互换只是制造了正弦波形,但在此拓扑中,无功迁移的进程是直接影响整个电路的配置的。

网友A:
普通LC震荡器的LC槽路,是震子,跟放大器的关系,是负载,
但如图这种LC震荡器的LC,是放大器内的骨干配置,如果Q1自己的Cce能显效,就可组成一个隐形的震子,
L,经Q1吃电,运C1吐电,在此大前提下,Re与C2的组合,就起到好像电流型负阻元件般的作用,控制Q1的「开关」动作,
没说错,是开关,此电路在本质上虽然还是线性,不过,Q1是运行于过压状态,亦就是削顶割底的,所谓「跨入了非线性区」就是这么回事。
C1跟C2,不过是分压链,集极是输出端,射极接受的是分压,相位条件按道理错不了,
问题是,集极配置跟Q1的互动是否适配,事实证明,通过Re的电流正正就是由集极配置提供的,
所以,集极配置的电流一定不能跟Ic同步,而是应该错开甚至反相,那么,如果集极配置不是L而是Rc,此电路就一定无法起震。

网友A:
我在网上发布的一切,按理应该算是学术而不是技术,
也许大家会觉得,我是个一天到晚钻胡同的傢伙,甚至认为我在侮辱你们的智慧,
但别忘 浅水也能淹死人 的道理,定势思维是个坑,只有当周边配置  除了电阻别无他物  的时候,其电流才能 与有源器件内的电流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