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头极化供电 ,为什么走成天线的形式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5-03):
在这里这个叫微带电感,或者印制电感、印刷电感....,搜一下百度,有你想要的。

网友B:
就是滤波,也有为高频信号提供通路

网友C:
这个是做馈电电感用的

网友D:
当电感用. 这电路中, 供电和信号共用一条线, 供电可直通电感供电给高频头, 高频头信号被电感阻断只能通过电容到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