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写个安卓的APP让手机的蓝牙接上fluidsynth

楼主(2024-05-03):
      我的电竖笛已经设计完成,能接上win的MIDI-OX用软音源演奏出声音,也能接上单片音源VS1053B,SAM2695,CS9236演奏,现在就只差用手机来演奏了,手机上能找到一个APP叫fluidsynth的,试了一下,只差从手机蓝牙接收到MIDI信号,就能发声,我用的蓝牙是易加物联的ECB02,这是我几年来实验了十几种蓝牙后选定的,价格便宜,适合大量生产竖笛之用,该型号可用APP接收到信号,已经能看到3个字节的MIDI信号了,就差把信号传给fluidsynth了,不知道这该怎么做,我相信这能做出来,但我年事已高,不想再折腾手机的编程,那就由年轻人来干吧,做好后我给钱,开放给所有人用。

MIDI信号:(此APP有源代码)

fluidsynth等着MIDI信号:

网友A:
简单来说是手机接收BLE数据演奏吗?这对于搞电子的人还是有难度的,术业有专攻,这属于开发APP

网友B:
我买了大夏龙雀的模块也是不会,看了App Inventor好像已经停止更新支持了,就搁置下来算了。

楼主:
我昨天搞了半天,有一点领悟,手机上的音源APP除了fluidsynth外,还有很多,比如PerfactPIANO,可以用一个VIRTUAL PORT来传送MIDI信号给他,又有一个叫MIDI CONNECTOR的APP,可以用手机上的蓝牙,搜寻并接通外部蓝牙,把外部蓝牙的信息传给这个VIRTUAL PORT,这样后面的音源APP就能收到信号发出声音了。

路径已经找到了,现在只要把蓝牙模块公司提供的公开源码改一改,把原本输出到屏幕的信息输出到这个VIRTUAL PORT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搞了半天,有一点领悟,手机上的音源APP除了fluidsynth外,还有很多,比如PerfactPIANO,可以用一个V ...

挺牛的,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