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按键不占用中断 不使用延时 没有死循环 不占用任何资源

楼主(2024-05-03):
坛友的不占用中断 不使用延时  没有死循环!!!不占用任何资源。亲测可用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 P3^4;
sbit LED2 = P3^5;
sbit LED3= P3^6;
sbit LED4  = P3^7;
sbit key1 =P1^4;
sbit key2 =P1^5;

/*不占用中断 不使用延时  没有死循环!!!不占用任何资源
这个按键检测程序我在20年前网上看到过。当时没有试用。今又看到这个单片机代码。于是决定测试一下*/
unsigned char num,trg1=0, trg2=0,cont1=0,cont2=0;//一定是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unsigned key1scan()
{
unsigned char a=!key1;//网上是异或运算a=key1^0x01,对于一位按键可以直接写成取反
trg1= a&(a^cont1);
cont1=a;
if(trg1&!key1) //网上是(trg1&key1)实际测试不能使用!!因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为真。只有改成(trg1&!key1)才可以完美执行!!!
//return 1;//返回等于1 表示按键按下。
{
//此处可以是自己需要执行的程序。(去掉前面的返回)
        LED1=~LED1;//按一次亮按一次灭
}

}

unsigned key2scan()
{
unsigned char a=!key2;//网上是异或运算a=key2^0x01,对于一位按键可以直接写成取反
trg2= a&(a^cont2);
cont2=a;
if(trg2&!key2)
//return 1;//返回等于1 表示按键按下。
{
//此处可以是自己需要执行的程序。(去掉前面的返回)
        LED2=~LED2; //按一次亮按一次灭
}

}

void main()
{
        P3=0XFF;
        P1=0XFF;
while(1)
{
  key1scan(); //每次按下按键只会执行一次,按键不放开绝对不会重复执行。
  {
    //自己的程序。
  }

  key2scan(); //每次按下按键只会执行一次,按键不放开绝对不会重复执行。
  {
  }

}

}

网友A:
有时间试试

网友B:
P13接地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13接地看不懂!

P13接地,K14  K15按键开关就接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13接地看不懂!

P14.P15.P6.P17这4个按键做独立按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13接地,K14  K15按键开关就接地了。

是的,懒得放开关了直接放一个地线端子,这样子1.4/1.5/1.6/1.7按钮就是低电平有效,我只用了1.4/1.5

网友E(2024-06-02):
请教一下,如果分长按和短按,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