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温湿度检测一直为0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dataBuf P0

sfr AUXR = 0x8e;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N = P1^2;
sbit dht11 = P1^3;

char dht11Data[5];
char temperature[9];
char humidity[9];

void Delay4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15;
        while (--i);
}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9;
        j = 244;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7;
        j = 226;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3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4;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i = 8;
        j = 1;
        k = 24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配置DHT11输出数据
void dht11Start()
{
        dht11 =  1;
        dht11 = 0;
        Delay30ms();
        dht11 = 1;
        while(dht11);  //等待自己拉到低电平
        while(!dht11);  //等待自己拉到高电平
        while(dht11);  //等待自己拉到低电平
}

//获取DHT11的数据
void obtainDht11Data()
{
        int i,j;
        char tmp;
        char flag;
        dht11Start();  //开始输出数据
        for (i = 0; i < 5; i++){  //总共获取5个字符(40bit)的数据
                for (j = 0; j < 8; j++){
                        //一次获取一个bit数据
                        while(!dht11);  //等待自己拉到高电平
                        Delay40us();  //高电平时间为27微秒左右表示0,高电平时间为70微秒左右表示1

                        if(dht11 == 1){  //40微秒后为高电平即输出1
                                while(dht11);
                                flag = 1;
                        }else{  //40微秒后为低电平即输出0
                                flag = 0;
                        }
                        tmp = tmp << 1;  //由于dht11的数据是高位先出,所以用左移的方式
                        tmp = tmp | flag;  //(|1成1,|0不变),即对于前面7个bit,flag都为0,不改变tmp的值
                }
                dht11Data[i] = tmp;
        }

}

//发送数据到字符数组,用于LCD1602显示
void sendStrData()
{
        humidity[0] = 'H';
        humidity[1] = ':';
        humidity[2] = dht11Data[0]/10 + 0x30;
        humidity[3] = dht11Data[0]%10 + 0x30;
        humidity[4] = '.';
        humidity[5] = dht11Data[1]/10 + 0x30;
        humidity[6] = dht11Data[1]%10 + 0x30;
        humidity[7] = '%';
        humidity[8] = '\0';
        temperature[0] = 'T';
        temperature[1] = ':';
        temperature[2] = dht11Data[2]/10 + 0x30;
        temperature[3] = dht11Data[2]%10 + 0x30;
        temperature[4] = '.';
        temperature[5] = dht11Data[3]/10 + 0x30;
        temperature[6] = dht11Data[3]%10 + 0x30;
        temperature[7] = 'C';
        temperature[8] = '\0';
}

//检测忙信号,读数据线的D7位
void checkBusySignal()
{
        char tmp = 0x80;
        dataBuf = 0x80;
        while(tmp & 0x80){  //当忙标志位(数据位D7)为高电平时,此时模块不能接收命令或者数据
                RS = 0;
                RW = 1;
                EN = 0;
                _nop_();
                EN = 1;
                _nop_();
                _nop_();
                tmp = dataBuf;  //读八位数据线的数据,当不忙时,硬件会自动将该位置0,当检测到D7为低电平时将退出死循环
                EN = 0;
                _nop_();
        }
}

//写指令
void writeCmd(char cmd)
{
        checkBusySignal();
        RS = 0;  //选择写指令寄存器
        RW = 0;
        EN = 0;
        _nop_();  //该函数为延时函数,延时一微秒
        dataBuf = cmd;  //将指令存入八位数据线中
        EN = 1;
        _nop_();
        _nop_();
        EN = 0;
        _nop_();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char myData)
{
        checkBusySignal();
        RS = 1;  //选择写数据寄存器
        RW = 0;
        EN = 0;
        _nop_();  //该函数为延时函数,延时一微秒
        dataBuf = myData;  //将数据存入八位数据线中
        EN = 1;
        _nop_();
        _nop_();
        EN = 0;
        _nop_();
}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1602Init()
{
        Delay15ms();  //延时 15ms
        writeCmd(0x38);  //写指令 38H(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延时 5ms
        checkBusySignal();//以后每次写指令,读/写数据操作均需要检测忙信号
        writeCmd(0x38);  //写指令 38H:显示模式设置
        writeCmd(0x08);  //写指令 08H:显示关闭
        writeCmd(0x01);  //写指令 01H:显示清屏
        writeCmd(0x06);  //写指令 06H: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md(0x0C);  //写指令 0CH: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LCD1602显示一行字符
void lcd1602ShowData(char rows,char columns,char *str)
{
        switch (rows){  //选择行
        case 1:
                writeCmd(0x80 + columns);  //选择列
                while(*str != '\0'){
                        writeData(*str);  //显示字符
                        str++;
                }
                break;

        case 2:
                writeCmd(0x80 + 0x40 +columns);  //选择列
                while(*str != '\0'){
                        writeData(*str);  //显示字符
                        str++;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
{
        lcd1602Init();
        //dht11上电后,需要延时1-2s度过不稳定状态
        Delay1000ms();
        Delay1000ms();

        //每1s获取空气中的温湿度
        while(1){
                obtainDht11Data();
                sendStrData();
                lcd1602ShowData(2,0,humidity);
                lcd1602ShowData(1,0,temperature);
                Delay1000ms();
        }
}

网友A(2024-05-04):
延时时间不对
序不对

给一个你参考。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delay_us(2);
        DATA=0;                        //主机发出开始信号,将总线拉低至少18ms
        delay_ms(20);
        DATA=1;                        //拉高总线并延时等待20--40us
        delay_us(30);
}

uchar Receive_Byte()        //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dat;
        for(i=0;i<8;i++)
        {
                while(DATA==0);        //等待数据低电平部分过去
                delay_us(8);        //延时50us,若DATA还为高电平则为数据1,否则为数据0
                dat<<=1;
                if(DATA==1)
                {
                        dat|=0x01;
                }
                while(DATA==1);        //等待此帧数据高电平完全过去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adData()
{
        uchar H1,H2,T1,T2,check,Humanity_H,Humanity_L,Temperature_H,Temperature_L;
        DHT11_Start();                //主机发出开始信号
        if(DATA==0)                        //DHT11响应信号
        {
                while(DATA==0);        //DHT11响应信号,80us
                delay_us(40);        //DHT11响应信号,拉高延时80us,准备输出
                H1=Receive_Byte();
                H2=Receive_Byte();
                T1=Receive_Byte();
                T2=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delay_us(25);        //当一次数据传输完成后,DHT11拉低总线50us,随后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if((H1+H2+T1+T2)==check)        //数据检验
                {
                        Humanity_H=H1;
                        Humanity_L=H2;
                        Temperature_H=T1;
                        Temperature_L=T2;
                }
                DHT11_Data[0]=Humanity_H/10;
                DHT11_Data[1]=Humanity_H%10;
                DHT11_Data[2]=Humanity_L/10;
                DHT11_Data[3]=Humanity_L%10;
                DHT11_Data[4]=Temperature_H/10;
                DHT11_Data[5]=Temperature_H%10;
                DHT11_Data[6]=Temperature_L/10;
                DHT11_Data[7]=Temperature_L%10;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不对
时序不对

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C:
纠正一下:lcd1602不能检测温湿度,这个功能是由温湿度传感器DHT11完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看一下

你好,您能否具体一些,我试过了,目前还未解决,如果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D:
    DHT11温湿度传感器信号线上需要加上拉电阻的,不知道你硬件上有没有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HT11温湿度传感器信号线上需要加上拉电阻的,不知道你硬件上有没有加呢。

我连接的是P2口,内部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