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程序求助,这些报错怎么解决,小白一个,刚接触单片机

楼主(2024-05-03):
求助,这些报错怎么解决,小白一个,刚接触单片机

网友A:
项目文件中,头文件的路径没有包含进来。

网友B:
文件打不开,所包含的文件不在目录里面

网友C:
你的程序缺少头文件,具体把程序发上来。

网友D:
程序还是要自己编,不要网上下载别人的例程,别人的往往是不全的。

网友E:
要善于利用百度等搜索,去搜问题,这是一个码工的基本功。
自己动手更能加深映像。
你要发贴、待审核、待有人回复、回复还要审核,运气不好大半天就过去了。

楼主这样的报错,新手都有遇到过,基本都是文件加载错了,或加载失败。H文件路径没指明。。

网友F:
头文件没声明吗

网友G:
找一两本单片机基础书,认真读一下。再按照示例一点点写程序。写几行就编译一下,错误少且相对容易找问题。看你这离入门还差的远!

网友H:
头文件定义了相关的引脚等,你这没有头文件

网友I:
先把*.h文件找到后放到项目文件夹中, 然后路径给到编译器. 之后就可以愉快的进行下一步了.

网友J:
缺少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