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一直在检测单片机,上电电源指示灯也是亮的,但是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用的是学校师傅自己画板的下载器,通过usb转串口连接到电脑上,ISP能检测到串口,上电电源指示灯也是亮的,但是不能下载程序到单片机上,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我需要下载程序到C52单片机上。

网友A(2024-05-04):
重新上电,不开电源开关,选择串口,点下载,上电。

网友B:
先点击下载,然后才打开单片机部分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上电,不开电源开关,选择串口,点下载,上电。

试了冷启动,板子上的这个灯亮了,但ISP还是一直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点击下载,然后才打开单片机部分的电源。

这个冷启动的方法试过了,ISP还是一直在检测目标单片机,且在ISP检测单片机的时候多亮了个DS10这个灯

网友D:
你得把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另外JP2和JP3应该有个跳线帽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试了冷启动,板子上的这个灯亮了,但ISP还是一直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板子上的灯是什么,具体需要有原理图才能知道是什么控制的。

网友F:
芯片型号选择要与实际芯片型号完全相同或点【检测MCU选项】自动识别后再下载。

网友G:
没原理图说个毛
盲猜这里要加跳线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板子上的灯是什么,具体需要有原理图才能知道是什么控制的。

那没办法了,当时师傅只给我们这块板做表面组装的来着,这次有要载程序的需求就找到这个来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板子上的灯是什么,具体需要有原理图才能知道是什么控制的。

咱也不知道,这是之前上表面组装课的时候给的板子让我们直接焊的,手上也只有元器件清单,这次做项目有需要载程序到单片机的地方,所以想起来用这个,没想到用不了,感谢大佬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