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取数值 key_num如何取出来放主程序使用?

楼主(2024-05-04):
该程序key_num如何取出来放主程序使用。

网友A:
大概,if(key_num==1){}

网友B:
按键子程序返回的key_num 变量作为全局变量,  给到其他子程序判断if(key_num==某个值)按键状态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A:
好像你这个也不好使吧,行列直接起码要有个分时驱动的过程吧,你这直接给赋值了0F和F0,这样好像不好使吧。

网友C:
确实不对,这不是扫描键盘,而是一个键接了2个开关分别给行列,没有这种硬件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子程序返回的key_num 变量作为全局变量,  给到其他子程序判断if(key_num==某个值)按键状态使用就可以了 ...

是这样吗,我这样试了不行

网友D:
直接调用就可以啊 key_num返回值 主函数里定义一个同类型变量赋值给他就可以

网友A:
你那key_num在scan函数里面没有定义,大概率就是全局变量了,那就直接用好了,不用return。不好使还是扫描不对啊。而且你这P3不是在scan里面用来接按键了吗?怎么main里面又赋值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