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A光电隔离电路 用过的请给个指导

楼主(2024-05-04):
单片机 采集一个24V高电平信号频率非常低,想用PC817A实现,但是没用过,请指导下这个电路成不?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B:
输出端与单片机连接,没有问题;输入端,即J7第3脚,如果没有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与单片机连接,没有问题;输入端,即J7第3脚,如果没有问题就行。

对的!J7第3脚 输入一个24V电压

网友C:
以前把旧机器设备改造成半自动也这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