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豆浆机电机碳刷落粉污染?

楼主(2024-05-04):
电机碳刷磨损后形成碳粉飞溅出来,堵住会影响散热,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换无刷电机呗

网友B:
用无刷电机呗,又不贵

网友C:
豆浆机电机一般是不能长时间通电的,都有温控开关控制的,
具体需要知道豆浆机品牌型号以及电机型号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D:
不差钱就用无刷电机,
追求成本且在家里用就用交流罩极电机,
讲究成本又要效率就普通的直流碳刷电机,
只要不污染食物,电机坏了就换,刚好售后又能赚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