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把单片机四位数的密码锁改成七位数?附程序

楼主(2024-05-04):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特殊功能位声明:声明某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一位
#define key P1 //按键io口
sbit fen=P3^0; //蜂鸣器io口
sbit rs=P3^1; //LCD控制口
sbit rw=P3^2;
sbit e=P3^3;
sbit led=P3^4; //LED灯io口

//bit 位变量声明:定义一个位变量的值
u8 keyz=17,j=0,biao1=0,a=10,b=10,c=10,d=10;
bit biao=0;
u16 zh;

u8 shu[]={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u8 zi[]={"lnput password:"};
u8 num[]={"0123456789ABCDEF"};

void delay(u16 i){
while(i--);
}

/*蜂鸣器*/
void Fen(u8 a,b) //蜂鸣器发声函数
{
u8 i,j;
for(i=0;i<a;i++)
{
for(j=0;j<100;j++)
{fen=~fen;delay(b);}
  }
}

/*LCD*/
void writecom(u8 com){//LCD写指令
rs=0;
rw=0;
e=0;
P0=com;
delay(5);
e=1;
e=0;
}

void writedat(u8 dat){//LCD写数据
rs=1;
rw=0;
e=0;
P0=dat;
delay(5);
e=1;
e=0;
}

void initlcd(){ //LCD初始化函数
write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

void xian(){ //LCD显示数字函数
writedat(num[keyz]);
if(a==10){a=keyz; } //对abcd,四位数的单独赋值
else if(b==10){b=keyz;}
else if(c==10){c=keyz;}
else{d=keyz;}
if(j!=3){j++;}biao=0;

}

/*键盘*/
void Key(){u8 a=0; //矩形式键盘函数

if(key!=0x0f){delay(1000);
if(key!=0x0f){
key=0x0f;
switch(key){
case 0x07: keyz=0;biao=1;break;
case 0x0b: keyz=1;biao=1;break;
case 0x0d: keyz=2;biao=1;break;
case 0x0e: keyz=3;biao=1;break;
}
key=0xf0;
switch(key){
case 0x70: keyz=keyz;biao=1;break;
case 0xb0: keyz=keyz+4;biao=1;break;
case 0xd0: keyz=keyz+8;biao=1;break;
case 0xe0: keyz=keyz+12;biao=1;break;
}

}
while((a<50)&&(key!=0xf0)){a++;delay(10000);}
}
}

void shi(){u8 i; // 按键值判断函数
if(biao&&keyz!=15){ //判断标志位biao是否为1,为1则有按键操作并且按键的值不等于15

writecom(0x80+0x40+j); //数字显示位置进行累加操作
if(j<0){j=0;} //数字显示位置边界
switch(keyz){ //switch判断按键并执行对应操作
case 0:xian(); break;
case 1:xian(); break;
case 2:xian(); break;
case 3:xian(); break;
case 4:xian(); break;
case 5:xian(); break;
case 6:xian(); break;
case 7:xian(); break;
case 8:xian(); break;
case 9:xian(); break;
case 10:writedat(num[keyz]);

j++;biao=0;break;
case 11:writedat(num[keyz]);

j++;biao=0;break;
case 12:
biao1=0; //重置标志位biao1,上锁
biao=0;break;
case 13:writecom(0x01);delay(1000); //全屏清除
for(i=0;i<sizeof(zi);i++){
writecom(0x80+i);
writedat(zi[i]);}
j=0;biao=0;break;
case 14:  //对当前数字位删除的操作
writedat(' ');
j--;
writecom(0x80+0x40+j);writedat(' ');
biao=0;break;
case 15: //确定按键
j++;biao=0;break;
  }
}
if(keyz==15){  //判断按键值如果等于15,便视为按下确定键
writecom(0x01);delay(1000);
zh=a*1000+b*100+c*10+d; //将ABCD,四位数合并并进行判断是否为正确密码
if(zh==1234){ //设密码为1234
j=0;
biao1=1; //将biao1标志位置1便为密码正确
keyz=17;  //使按键值跳出最大值15便不会循坏显示
}
else{
j=0;
biao1=0; //反之密码错误
keyz=17;
Fen(20,200);  //蜂鸣器报警
}
zh=0;a=10,b=10,c=10,d=10; //重置ABCD变量
for(i=0;i<sizeof(zi);i++){
writecom(0x80+i);
writedat(zi[i]); }
}
}

void main(){u8 i; led=1;
initlcd(); //LCD初始化函数
for(i=0;i<sizeof(zi);i++){
writecom(0x80+i);
writedat(zi[i]); }
while(1){
  Key(); //定义键盘函数
shi(); //按键判断函数,灯亮或报警
P2=shu[keyz]; //数码管显示当前输入值
if(biao1==1){ led=0;  //判断标志位biao1 为1则密码正确显示ok
writecom(0x80+0x40+10);
writedat('O');
writecom(0x80+0x41+10);
writedat('K'); }

else if(biao1==0){led=1; //biao1为0则显示密码错误显示no
writecom(0x80+0x40+10);
writedat('N');
writecom(0x80+0x41+10);
writedat('O');}
  }
}

网友A:
改程序就行了

网友B:
if(key!=0x0f){
key=0x0f;
switch(key){
case 0x07: keyz=0;biao=1;break;
case 0x0b: keyz=1;biao=1;break;
case 0x0d: keyz=2;biao=1;break;
case 0x0e: keyz=3;biao=1;break;
}
key=0xf0;
switch(key){
case 0x70: keyz=keyz;biao=1;break;
case 0xb0: keyz=keyz+4;biao=1;break;
case 0xd0: keyz=keyz+8;biao=1;break;
case 0xe0: keyz=keyz+12;biao=1;break;
}

}

这段代码会不会是个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