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加数减数怎么做

楼主:
仿真如图,要求用keil5并使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要求实现:每按一次K1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加1,每按一次K2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减1,数码管显示的范围是从0到f,用汇编语言编写

屏幕截图 2024-05-04

网友A(2024-05-05):
这么好的单片机入门机会不利用一下?这已经是最简单的程序了,还不自己写,还是赶快改行吧。

网友B:
为啥要汇编

网友C:
这是51黑论坛里面一个示例参考

23课:LED数码管静态显示接口与编程
http://www.51hei.com/bbs/dpj-18819-1.html

网友D:
将数码管0到f对应的值依次做成表

网友D:
将数码管0到f对应的值依次做成表,将p0的值等于这个表的首位值。按键按一次,表地址加1或者减1 ,表地址溢出复位。。

网友E:
建议在嵌入式领域,还是用C语言吧,能用汇编做大型项目的几乎接近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