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567驱动器能设置刷新速度吗?

楼主(2024-05-05):
谢谢大家

网友A:
通常遇到的这种屏幕刷新慢一般都是通讯速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B:
用硬件SPI,提高你的SPI速度和单片机主频

网友C(2025-06-15):
这和 单片机速度有关吧

网友D:
AI8051U有硬件SPI接口, 比软件模拟的方式快,可以试试对比.

网友E:
不能设置,刷新速度取决于通信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