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功能时钟项目量产合作

楼主:
效果展示
夜间省电时钟,每天的0点-6点会进入省电时钟,OLED屏省电效果更佳,LCD屏十分钟后会息屏进入休眠模式

数字时钟界面,基础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周、温度、12小时制和闹钟图标。
左下角是四字农历、二十四节气、节日轮流显示

指针时钟界面,显示信息与数字时钟一致,但位置不同
数字时钟和指针时钟界面顶端或底下会有一条显示电量的百分比线条

小时制切换提示,这会有个动画效果,从上往下呼入

闹钟开关动画提示效果

呼出菜单,这是个动画效果,菜单从左向右呼出

时间设置、闹钟设置、生日设置效果

日历表界面,在日历中可以设置日历闹钟

日历闹钟列表,在此界面可以删除日历闹钟

背光调节效果

生日闹钟开关效果

时间补偿界面,每30天补偿一次时间,提高精度

生日提醒界面

秒表界面,秒表支持后台运行

倒计时界面,倒计时支持后台运行

秒表和倒计时还能再数字时钟和指针时钟界面显示

原理图部分,成本在10左右,支持USB充电功能,1000mah电池理论能运行30天左右
LED为低压提示灯,轻触按钮是为LCD版本设计的,按下产品机壳可以点亮背光灯
多功能时钟有两个版本,LCD12864版和OLED12864版本
现在开发以完成,希望能找到一位老板生产,看中的私我

网友A(2024-05-06):
集成一个电波钟校时功能上去,再加上一个太阳能功能,去掉生日一类的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B:
1000mah才运行30天,没办法接受啊,现在正常售卖20元左右的时钟起码能运行一年,这种用通用单片机做的时钟太耗电,程序也没太多特色,没啥优势啊。

网友C:
没人会投这种卖不出去的玩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人会投这种卖不出去的玩意的

不要把所有人想的都%穷,人家一个数码管时钟都买好几百

网友E:
专用液晶屏电子钟满街飞,单片机电子钟还是自己玩玩还可以

网友F:
只能玩玩而已。没有人去生产这种低利润的产品,去自己做点套件,让爱好者仿制玩。

网友G:
还不如用点阵屏放在家里大气吧

网友:
还不如用点阵屏放在家里大气吧

你这个太费电

网友H(2024-10-06):
他这个可以挂在家里的墙上,做个隐藏式插座,USB充电插上,不用考虑费电问题的

网友I:
如今社会,能获取时间的地方、设备太多了。手机、手表、手环、电脑、平板,连MP3播放器、蓝牙智能音箱都带RTC了。
城市里有钟楼、海关大楼,公交车、动车、大巴车,超市、餐馆。。现在连公交站点都能显示时间了,到处都是!
农村?慢节奏的生活,时间很重要吗?下地前看一下时间,回来再看一下时间,算算这次干了多长时间?

时钟就是时钟,不要搞太多太复杂的功能,简化到极致就是眼角一瞥即知时间。
常用的就是时钟、温湿度、整点/半点响铃报时,再整个定闹一、两组即可。
家用省不省电无所谓,插个USB就能解决的事。而外出情况如上所述。

时间误差的话,个人觉得月误差10秒以内都可接受,不是每个人都在开神舟飞船。
但一定要有调时或对时功能。
没人会拿着时钟当秒表用,太不方便了!
单单一项,温度用18B20就不是产品化的想法,人家用的是NTC电阻,轻松就把你打败了~~
做成产品的话,首先要考虑成本、受众、应用场景。

像楼主这样的时钟,真要投入市场,可能裤衩都会输掉,
对比市面上的LCD时钟,唯一的亮点就是点阵屏。
但人家要的是显示时间,并不关注用什么方式来显示,那怕LED数码管都行。
而同样功能,人家整机成本可以做到10元以内,包含PCBA、LCD屏(段划)、外壳、电池5金件,外带包装盒,xB上的成品仅售10+,就这还利薄利多销才行。
你单原理图上的成本就要10元,产品目标价格定多少?~~~
不要以为你想要的就是受众想要的,真这样,只能是孤芳自赏了~~
不如象楼上所说,开个套件,卖给大学生、小伙伴们来学习用,卖个一套两套即能收获成就感~~

玩玩可以,别投入太多。。
===随意说说,有点啰嗦,不喜勿喷===

网友J:
哈哈哈,这个确实有点鸡肋啊,可能王多鱼会投资把

网友K:
墨水屏的20多块钱…这个不开源的话没啥意义开源的话就销量少了…8025比1302靠谱啊…

网友L:
功能很多的

网友I:
功能再多都没用,现在谁还没有个手机之类的啊?手机里的功能更多~
时钟只做为一个产品的附加功能,锦上添花或许可以,但想要以时钟为产品主功能是不现实的,至少这个小点阵屏的时钟是不可能的:就那2指宽的屏幕,3米之外能否看清都是个问题,注定它只能呆在桌面上,随身带是不可能的,手环、手表可比它强多了。而市面上的LED数码管时钟屏,在5米甚至10米外还能看清。。返过说,如果远距离能看清,就要换大屏,那成本也就嘎嘎上涨了,涨的不是一星半点~~还是没得整~~~

网友M:
上面有个网友说的很全面,我认为这个的确不会有市场。

网友N(2024-12-20):
引用 网友I:
如今社会,能获取时间的地方、设备太多了。手机、手表、手环、电脑、平板,连MP3播放器、蓝牙智能音箱都带R ...

网友说的很全面,

网友O:
开源吧大佬,,,

网友P:
至少还要加个WIFI或者电波对时,单片机要运行在低功耗模式,1000mah的电池至少能运行6个月才行

网友Q(2026-02-22):
引用 网友P:
至少还要加个WIFI或者电波对时,单片机要运行在低功耗模式,1000mah的电池至少能运行6个月才行

自动校时数字钟经常年月日混乱(时分秒正确),商家说是信号弱?可信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Q:
自动校时数字钟经常年月日混乱(时分秒正确),商家说是信号弱?可信吗?

我不太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