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整流电路的运放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4-05-05):
如题:原先用LM324做全波的整流运放,频率再10K以内 整流的波形还算正常,超过10K波形就开始变形了,然后又换啦个LF347运放,这个压摆15V/US,比那个LM324高出许多,但是50K以上频率的话整流出来的波形也开始变得异常,我想要一款耐压再36V 左右,压摆率和带宽比这两款高的运放,而且价格也便宜实惠点,求大神们推荐几款运放,我做整流用,频率再200K以内整流波形正常就行!谢谢哈

网友A:
随便找个运放大厂,比如onsemi、ti、nxp的网站找运放选型就行了。

网友B:
高带宽高压摆的运放都有点儿小贵,想要便宜就自己用三极管等分立元件
搭一个放大器,调好“工作点”后效果不输精品运放。

网友C:
当时我做TPS63070,也是不知道为啥老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