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c8t6与语音模块LD3320的连接问题

楼主:
当我把这两部分代码都放入主函数里,烧录程序,硬件就没有反应,也就是舵机无反应,但是我把图一的代码放入一个中断函数里,图二单独放在主函数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两个代码不能同时放入主函数,还是我的代码哪里有问题需要修改,求解答,谢谢大家

屏幕截图 2024-05-05

这是一个红外感应控制舵机的代码

这是一个红外感应控制舵机的代码

屏幕截图 2024-05-05

这是接受语音模块的数据

这是接受语音模块的数据

网友A(2024-05-06):
你这秒级延时这么多,如果他们有可能同时执行,应该上系统会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