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心形流水灯

楼主(2024-05-05):
通过本站学习单片机有一段时间了,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了个心形流水灯,写了个花样流水的程序。嗯,有三四个花样吧,感觉程序有点繁琐,还有每个花样流水灯循环次数怎么控制,流星灯,呼吸灯程序怎么写等好多问题,目前本人的水平就这样了,发出来和刚学单片机的朋友交流交流写出更多的花样来,更好的程序。有路过的大神们也给指点指点,在此先谢过。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int);
        void liushui0();
        void liushui1();
        void liushui2();
        void liushui3();
        void liushui4();
                uchar aa;
        uchar bb;
        uchar i;
        void main()
        {

                while(1)
                {aa=0xfe;
                        bb=0x7f;
                        liushui0();
                        P0=0xff;
                        delayms(500);
                liushui1();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delayms(1500);
                liushui2();
                liushui3();
                liushui4();
                delayms(500);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liushui0()
        {
        for(i=0;i<8;i++)
                        {

                                P0=aa;
                                delayms(500);
                                aa=_crol_(aa,1);
                                P0=0xff;
                        }
                        for(i=0;i<8;i++)
                        {

                                P1=aa;
                                delayms(500);
                                aa=_crol_(aa,1);
                                P1=0xff;
                        }
                        for(i=0;i<8;i++)
                        {

                                P2=aa;
                                delayms(500);
                                aa=_crol_(aa,1);
                                P2=0xff;
                        }
                        for(i=0;i<8;i++)
                        {

                                P3=aa;
                                delayms(500);
                                aa=_crol_(aa,1);
                                P3=0xff;
                        }

                                                for(i=0;i<8;i++)
                        {
                                P3=bb;
                                delayms(500);
                                bb=_cror_(bb,1);
                                P3=0xff;
                        }
                                                for(i=0;i<8;i++)
                        {
                                P2=bb;
                                delayms(500);
                                bb=_cror_(bb,1);
                                P2=0xff;
                        }
                                                for(i=0;i<8;i++)
                        {
                                P1=bb;
                                delayms(500);
                                bb=_cror_(bb,1);
                                P1=0xff;
                        }
                                                for(i=0;i<8;i++)
                        {
                                P0=bb;
                                delayms(500);
                                bb=_cror_(bb,1);
                                P0=0xff;
                        }
        }
        void liushui1()
        {
        for(i=0;i<8;i++)
                {P0=aa;

                P1=P0;
                P2=P0;
                P3=P0;
                delayms(500);
                aa=_crol_(aa,1);
                }
                for(i=0;i<8;i++)
                {
                        P0=aa;
                        P1=P0;
                        P2=P0;
                        P3=P0;
                        delayms(500);
                        aa=_cror_(aa,1);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
        }
        void liushui2()
        {
        P0=0xfe;
                P3=0x7f;
                delayms(500);
                P0=0xfc;
                P3=0x3f;
                delayms(500);
                P0=0xf8;
                P3=0x1f;
                delayms(500);
                P0=0xf0;
                P3=0x0f;
                delayms(500);
                P0=0xe0;
                P3=0x07;
                delayms(500);
                P0=0xc0;
                P3=0x03;
                delayms(500);
                P0=0x80;
                P3=0x01;
                delayms(500);
                P0=0x00;
                P3=0x00;
                delayms(500);

                P1=0xfe;
                P2=0x7f;
                delayms(500);
                P1=0xfc;
                P2=0x3f;
                delayms(500);
                P1=0xf8;
                P2=0x1f;
                delayms(500);
                P1=0xf0;
                P2=0x0f;
                delayms(500);
                P1=0xe0;
                P2=0x07;
                delayms(500);
                P1=0xc0;
                P2=0x03;
                delayms(500);
                P1=0x80;
                P2=0x01;
                delayms(500);
                P1=0x00;
                P2=0x00;
                delayms(500);

                P1=0x00;
                P2=0x00;
                delayms(500);
                P1=0x80;
                P2=0x01;
                delayms(500);
                P1=0xc0;
                P2=0x03;
                delayms(500);
                P1=0xe0;
                P2=0x07;
                delayms(500);
                P1=0xf0;
                P2=0x0f;
                delayms(500);
                P1=0xf8;
                P2=0x1f;
                delayms(500);
                P1=0xfc;
                P2=0x3f;
                delayms(500);
                P1=0xfe;
                P2=0x7f;
                delayms(500);
                P1=0xff;
                P2=0xff;
                delayms(400);

                P0=0x00;
                P3=0x00;
                delayms(500);
                P0=0x80;
                P3=0x01;
                delayms(500);
                P0=0xc0;
                P3=0x03;
                delayms(500);
                P0=0xe0;
                P3=0x07;
                delayms(500);
                P0=0xf0;
                P3=0x0f;
                delayms(500);
                P0=0xf8;
                P3=0x1f;
                delayms(500);
                P0=0xfc;
                P3=0x3f;
                delayms(500);
                P0=0xfe;
                P3=0x7f;
                delayms(500);
                P0=0xff;
                P3=0xff;
                delayms(500);

        }
        void liushui3()
        {

                P3=0x7f;
                delayms(500);
                P3=0x3f;
                delayms(500);
                P3=0x1f;
                delayms(500);
                P3=0x0f;
                delayms(500);
                P3=0x07;
                delayms(500);
                P3=0x03;
                delayms(500);
                P3=0x01;
                delayms(500);
                P3=0x00;
                delayms(500);

                P2=0x7f;
                delayms(500);
                P2=0x3f;
                delayms(500);
                P2=0x1f;
                delayms(500);
                P2=0x0f;
                delayms(500);
                P2=0x07;
                delayms(500);
                P2=0x03;
                delayms(500);
                P2=0x01;
                delayms(500);
                P2=0x00;
                delayms(500);

                P1=0x7f;
                delayms(500);
                P1=0x3f;
                delayms(500);
                P1=0x1f;
                delayms(500);
                P1=0x0f;
                delayms(500);
                P1=0x07;
                delayms(500);
                P1=0x03;
                delayms(500);
                P1=0x01;
                delayms(500);
                P1=0x00;
                delayms(500);

                P0=0x7f;
                delayms(500);
                P0=0x3f;
                delayms(500);
                P0=0x1f;
                delayms(500);
                P0=0x0f;
                delayms(500);
                P0=0x07;
                delayms(500);
                P0=0x03;
                delayms(500);
                P0=0x01;
                delayms(500);
                P0=0x00;
                delayms(500);

                P0=0x00;
                delayms(500);
                P0=0x01;
                delayms(500);
                P0=0x03;
                delayms(500);
                P0=0x07;
                delayms(500);
                P0=0x0f;
                delayms(500);
                P0=0x1f;
                delayms(500);
                P0=0x3f;
                delayms(500);
                P0=0x7f;
                delayms(500);
                P0=0xff;
                delayms(500);

                P1=0x00;
                delayms(500);
                P1=0x01;
                delayms(500);
                P1=0x03;
                delayms(500);
                P1=0x07;
                delayms(500);
                P1=0x0f;
                delayms(500);
                P1=0x1f;
                delayms(500);
                P1=0x3f;
                delayms(500);
                P1=0x7f;
                delayms(500);
                P1=0xff;
                delayms(500);

                P2=0x00;
                delayms(500);
                P2=0x01;
                delayms(500);
                P2=0x03;
                delayms(500);
                P2=0x07;
                delayms(500);
                P2=0x0f;
                delayms(500);
                P2=0x1f;
                delayms(500);
                P2=0x3f;
                delayms(500);
                P2=0x7f;
                delayms(500);
                P2=0xff;
                delayms(500);

                P3=0x00;
                delayms(500);
                P3=0x01;
                delayms(500);
                P3=0x03;
                delayms(500);
                P3=0x07;
                delayms(500);
                P3=0x0f;
                delayms(500);
                P3=0x1f;
                delayms(500);
                P3=0x3f;
                delayms(500);
                P3=0x7f;
                delayms(500);
                P3=0xff;
                delayms(500);
        }
        void liushui4()
        {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delayms(500);
                P0=0x00;
                P1=0x00;
                P2=0x00;
                P3=0x00;
                delayms(500);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delayms(500);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delayms(500);
        }

楼主:
图片不会发啊,成了这样了

网友A:
这个程序太好了,全部I/O 口都有赋能,如果移植到32上做个立体LED(如小蛮腰)一定非常好看!

网友A:
这个程序真的太好了,全部I/O 口都有赋能,还有一些花样。如果将每一项花样由慢到快直到瞎眼就更好了!我将这个程序写进了STC11并用洞洞板焊接了一块多用板(可以看到51系列工作状态和扩展应用),实际就是每个I/O口有两个针孔用起来非常方便。实乃不才程序移植不到32系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真的太好了,全部I/O 口都有赋能,还有一些花样。如果将每一项花样由慢到快直到瞎眼就更好了!我将 ...

想法不错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