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样改圆弧半径

楼主(2024-05-06):
圆弧的半径可以手动修改,但是这样特别麻烦,布线的时候也可以自由控制大小,但是半径最大只能到2.54,怎样修改这个最大半径限制,比如要画更大的圆弧

网友A:
在规则里把最大限制更改就可以了

网友B:
在规则里把最大限制更改

网友C:
更改规则里面的最大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规则里把最大限制更改就可以了

就是规则里面没找到是哪一项

网友D:
一,可以设置跳转栅格改变半径,二,放置边到边圆弧,得到任意半径。

网友E:
有宽度限制,没有半径限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