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51单片机扩展8255对64个彩灯进行控制

楼主(2024-05-06):
有友友可以指点一下吗?刚开始学习单片机不久,要求做一个项目,不知道从何下手

1)利用64个发光二极管模拟节日彩灯,利用单片机扩展8255对64个彩灯进行控制;
2)设计至少三种彩灯闪烁方式,按随机顺序组合,或固定组合连续运行;
3)用矩阵键盘设置彩灯闪烁间隔时间和闪烁方式(随机、固定),
4)设置24小时内自动开灯和关灯时间。
3、设计说明:1)8255、发光二极管、矩阵键;2)随机数可通过读取时间获得。
4、设计结果:1)硬件电路,2)流程图、3)软件程序,4)通过实验装置观察运行结果。

网友A:
8255不好买还贵,不如595更实用?
8个595就是64个IO了。8个595不到1RMB。分散开来还好布线。
8255一个只能扩到24个IO,你64IO需要3个,一个8255配置需在12个IO,8个数据线+4个控制口,用3个就需要8+12=20个IO,而8个595用级联方式只要3-4个IO就控制64个IO
教学的还是老一套电路,早该与时俱进了。。

网友B:
74HC164只要两个IO口就可以驱动,串两个74HC164用扫描法就可以
控制64个LED了。闪烁的效果是软件里做出来的,那就要看如何发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255不好买还贵,不如595更实用?
8个595就是64个IO了。8个595不到1RMB。分散开来还好布线。
8255一个只 ...

我也觉得595比较合适,而且8个IO口同一时间变化对控LED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595比较合适,而且8个IO口同一时间变化对控LED很重要。

是的,OE脚很好用。不想用就直接接地,想用就连到MCU,可开或关输出,输入PWM还能调亮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8255不好买还贵,不如595更实用?
8个595就是64个IO了。8个595不到1RMB。分散开来还好布线。
8255一个只 ...

教材是不会随意更改的,人是有惰性的,能够应付得过去为什么要给自己添麻烦?所以就这么一年一年延续下来了。

网友E:
先做出硬件,再不停调试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8255不好买还贵,不如595更实用?
8个595就是64个IO了。8个595不到1RMB。分散开来还好布线。
8255一个只 ...

使用3个8255芯片来扩展至少64个IO口,每个8255连接到51单片机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上。
8255配置就需在12个IO

网友G:
引用 网友A:
8255不好买还贵,不如595更实用?
8个595就是64个IO了。8个595不到1RMB。分散开来还好布线。
8255一个只 ...

学生,理解一下。

网友H:
先做硬件,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55不好买还贵,不如595更实用?
8个595就是64个IO了。8个595不到1RMB。分散开来还好布线。
8255一个只 ...

是的,8255一搜都没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55不好买还贵,不如595更实用?
8个595就是64个IO了。8个595不到1RMB。分散开来还好布线。
8255一个只 ...

谢谢您的回复!我跟老师商量了一下,他说能实现功能就行!感谢

网友I:
一片8255可以实现(用两个8位口,8X8=64),或者2片595,数码管扫描原理。或者595+74LS138。

网友J(2024-06-27):
8255驱动相对比较简单没什么时序要求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片8255可以实现(用两个8位口,8X8=64),或者2片595,数码管扫描原理。或者595+74LS138。

说得不错,数码管的每段都可以看作是一个LED,可以实现64的流水,教材可能是学习如何控制以及理解原理,仿真即可,未必就弄实物。
说起来也有趣,看到这里使得我想起了之前回复的5乘5矩阵按键,2组使用5都是赋值31和0,得闲把初值显示看看,可能会找到有趣的规律。

网友K:
那还不如直接上WS2812了,一个口,多少个灯都行

网友J:
8255时不时的都有提问,前天找了一下资料,按百度知道描述,写了发送PA数据给数码管段,昨晚改数码位,发现不正常,原本想没什么时序,今天不得不找时序看看了,对方是2和3光看文字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J:
原来如此,方式1需要PC的几个引脚配合,难怪我看到发送的数据对PA、PB相互影响不正常呢,哈哈,看来百度知道资料不够详细,方式0确实很简单。

网友J:
作了一个试验就当作是回复了

网友J:
好奇怪,看上一回复时间,居然在4年后的现在,我才有兴趣研究和动手做8255A,下面是演示,有关代码在我帖子里面,可以参考.

网友J:
要花样,随便整个。

网友L:
不如用WS2812,三基色(彩色),单线控制,直接买一串回来,写个程序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