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看看这是什么通讯协议呀?逻辑仪捉到的

楼主:
逻辑仪捉到的。
这是整体

这是头部的一低一高 ,高处2MS

这是后面的数据部分,最短地方大概8us。

这是啥协议呀???

网友A(2024-05-06):
要连时钟一起分析。。

网友B:
逻辑分析仪软件都带的有协议分析功能吗

网友C:
哪里抓到的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连时钟一起分析。。

不确实有时钟

还有二根信号提前全给的高。

还有一个跟他不同步115200波特的串口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逻辑分析仪软件都带的有协议分析功能吗

不会操作
怎么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逻辑分析仪软件都带的有协议分析功能吗

用的PLUSEVIEW

网友E:
不知道每一位的宽度,怎么分析?要不就联系结果,来看这个数据

网友F:
看着像是NEC的红外遥控协议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