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过大电流的方法,新手请教

楼主(2024-05-06):
论坛朋友们大家好,目前我也是刚开始工作,并且目前我们公司负责硬件的较少,加上以前同学朋友也没干这一行,导致感觉孤立无援

目前遇到这么一个问题,有客户需求要定制一款220V输入,然后输出端继电器有4路,需要提供220V供电功能,最大的电器电流大概在20A,总的大概30A不到(简单说就是4路继电器,其中一路继电器的电流最大时非常高大概20A,其他的都是些小电器电流不高)

因为我之前绘制的pcb大多数是12V以下电路,所以关于大电流这一块没有太多经验

目前我了解到的方法大概有(其中方法并不一定对,有错误希望大佬提出:
1、增大线宽
2、走线开窗镀锡
3、使用铝基板
其他的暂时不知道了

希望大佬们抽空看见可以解答一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鞠躬致谢

网友A:
其实20A~30A大电流的, 都不会PCB继电器了. 即使有, 也可以选择顶部有6.35端子的.
下图是25A的.

如果真要走PCB, 可以就近(继电器)放置PCB端子,导线直接引出. 大电流在PCB上走线越短短好.并且加宽,布锡(阻焊层开窗)

网友B:
使用铝基板与大过流没有必然的关系。可增加铜厚、线宽,可开窗加锡,可用铜条、铜线来扩流。

网友C:
走粗铜线或者铜条,阻焊开窗焊接

网友D:
20A电流并不大,只是电压高而已,用你上面的3种方法都能做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实20A~30A大电流的, 都不会PCB继电器了. 即使有, 也可以选择顶部有6.35端子的.
下图是25A的.

楼主没有说明220V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此类继电器触点直流电不能超过30V,否则容易粘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20A~30A大电流的, 都不会PCB继电器了. 即使有, 也可以选择顶部有6.35端子的.
下图是25A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铝基板与大过流没有必然的关系。可增加铜厚、线宽,可开窗加锡,可用铜条、铜线来扩流。

我也是网上百度到的,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A电流并不大,只是电压高而已,用你上面的3种方法都能做到。

好的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有说明220V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此类继电器触点直流电不能超过30V,否则容易粘连。

220v交流电的,目前需求说的是要负载空调

网友F:
大电流跟铝基板没什么必然的关系呀
铝基板是散热,那如果你只是电流,温度不高的话,就不需要铝基板了
30A在功率电器中,并不算很大的电流,PCB开窗加锡,开窗要注意一下,不要一下开一大片,PCB会变形的,你参考一下别人开关电源就知道要怎么开了
继电器要有功率要有一定的余量

网友G:
开频率快的话换成MOS管,不开窗碓锡,换成铜条导流,加上扇热片

网友H:
铝基板是单面,220V绝缘很麻烦吧

网友I:
空调的启动电流比较大,要考虑一下。

网友J:
铜箔尽量宽,镀锡。

网友K:
20A电流,10mm宽 1OZ厚铜箔;2OZ铜箔可走7mm宽线;双面板的话可采取两面同时走线并大量打大过孔的方式走线;走线宽度不允许的情况下,可开窗镀锡;你这种电流还没达到要开窗焊铜条的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