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C51单片机开关控制led灯程序

楼主(2024-05-06):
各位高手谁有一个开关控制一个led灯输出50%和100%程序,还有开关的长短按控制程序开和关,谢谢!

网友A:
你是说PWM占空比50%?单片机型号你也不说,你可以用pwm或DAC来完成,这二个都有管方标准程序的。还有你说的开关,都有标准程序,标准电路来完全的。

网友B:
这么简单的功能,很好做的。
设一个开关计数k,按一次加1,到3为0;
设out为输出IO;
如果k==0,out=0;
如果k==1,out=方波输出;
如果k==2,out=1;
如果k==3,k=0。
out后边接三极管、MOS管、。。。
但不要接继电器,方波带继电器响应速度不够,且易挂。
如果负载轻,只是一个LED,也可以out直驱LED .

网友C:
以前做过类似案例,按键键值为状态参数,状态0为关闭,短按第一次进入状态1,50%亮度,短按第二次进入状态2,100%亮度。长按3秒进入状态0,关闭。亮度控制采用简单的延时模拟PWM即可。

网友D:
这些都可以在论坛找到  你可以找PWM程序和按键程序然后自己整合,饭要一口一口吃,要想学好就先打下基础大家可以提供思路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