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线负极线发黑

楼主(2024-05-06):
我车上12V电源线,正负极一对线用了几年了,今天剥线一看,负极已经氧化发黑,挂不上焊锡,正极却任然光亮铜本色!有人知道原因吗?

网友A:
铜包铝的线

网友B:
不一定是质量问题,在不同环境下,日积月累的差异

网友C:
电化学腐蚀。

网友D:
可能是一开始正极接线处的接触电阻低, 负极接线处的电阻高.  导致负极线温度高更容易发生氧化导致发黑.

网友E:
可能一:正负极线材非同一厂家、同一材质。可能二:负极有经微漏液,日久而腐。

网友F:
厂家的线不行建议换线吧

楼主:
可能雨水进去了

网友G:
这边有几批线也这样,一般是线的质量不行而且电流过大,时间一长线就发生这种现象。

网友H:
应该是负极有破损,时间一长就氧化了

网友I:
被腐蚀了吧

网友J:
正极接线处的接触电阻低, 负极接线处的电阻高.  导致负极线温度高更容易发生氧化导致发黑或者在不同环境下,日积月累的差异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一开始正极接线处的接触电阻低, 负极接线处的电阻高.  导致负极线温度高更容易发生氧化导致发黑.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L:
可能是发生了“电化学腐蚀”(原电池原理)。

网友M:
不是电线本身问题,是发生了电化学反应,即使再换根负极线,时间长了还是会变色的。可以参考https://www.docin.com/p-1512625301.html 了解一下

网友N:
氧化发黑,线材质量问题。可能。

网友O:
1。电池放电过程,电子从负极流出,也即负极的金属接线端子上会聚集很多自由电子
2。金属失去电子的过程叫氧化,甚至直接就有一种叫法负极反应过程

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同样材料的电瓶正负极,负极更容易被氧化发黑甚至生锈

网友P:
      我上周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更换几个近10年前的电源开关时,发现负极的线氧化发黑,重新上焊锡需要刮掉黑色氧化层,而正极的线则光亮正常,几个都是这样。也是12伏,接的是12V电源适配器。
      所以前面说是线质量问题或腐蚀或别的原因只怕都不是正解,因为无法解释这个现象只发生在负极。线是并线,也就是常见的红黑线,红色正极,黑色负极,两个线是并排粘连在一起的。

网友Q:
直流电的电化学反应现象。一般隔一段时间将两线对调就可以降低氧化速度。交流电就没有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