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PCB电路原理图的设计?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不会

楼主(2024-05-06):
就是比如要求实现一个智能路灯,光线暗的时候且有人通过或者有声音时实现亮灯,那么我该如何设计电路啊,包括我的最小系统引脚该连哪儿,我这个声音感应模块,光敏模块,人体感应模块,我该如何设计啊,好难啊,怎么设计啊,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不会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比如你想问一下一个外国人,厕所在哪里,并且你跟这个外国人都不会对方的语言,那只能找个媒介来翻译一下,这个媒介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你的选择就是用物,单片机,那你就把你的要求告诉单片机,然后让单片机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告诉他你的需求,前提是别翻译错了,那个人知道了你的需求后,并且能答复你的需求,通过单片机再告诉你,你就可以去上厕所了!

网友B:
多打样多动手焊接调试,硬件都是钱堆起来的,进入公司负责硬件,项目批量报废都有可能

网友C:
去搜索“郭天祥老师讲电子”,慢慢学。零基础也可以学的,别自己慢慢摸索浪费时间。

网友D: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你进行到哪一步了?
(以及你现在的技术水准。。。)?
从未接触过的不建议搞这些,还是先点个LED灯、测个按键什么。然后再逐步提高难度。点一排LED灯、测个矩阵,把LED灯换成继电器、按键换成传感器模块,就是你要的项目了。
还有,核心板,声音感应模块,光敏模块,人体感应模块这些你都会用了吗?清楚它们输入、输出都是什么样的信号了吗?之后再一个一个把它们驱起来,然后再整合到一块。就像搭积木一样。
只能说到这了。
再继续下去,就是帮你做好饭菜端到你面前,等你张嘴往里一勺一勺地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