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有关matlab和单片机通讯

楼主(2024-05-06):
matlab 如何可以做到发送数据到单片机,然后单片机可以接收到这个信号从而做出调控呢?

网友A:
在数据量不大的时候调用串口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网友B:
协议一致即可。

网友C:
百度例程蛮多,试下就好。

网友C:
matlab的说明文档非常好用,里面有对串口的详细操作和例程,基本操作没问题,规范和高效容错需要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