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12单片机做8个有刷电机的控制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2024-05-06):
rt,手头有几片stm32f412单片机,想拿来做电机控制,控制8个带编码器的有刷电机(增量式编码器),请问合适吗(一般同时会动作2个-4个电机),使用场景中会用到pid,如果不行请告知原因,或者推荐其他mcu,在此感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全部编码器安排定时器捕获应该资源不够, 看最高转速了, 如果转速比较低, 软件捕获编码器可能还可以。  如果时分复用定时器捕获编码器,  那电机在外界情况下运动了, 会导致编码器信号丢失。不推荐。

网友B:
一般都是控制四个电机就够了吧  干嘛去控制那么多电机

网友C:
如果8个电机都是三相正弦驱动,而且运动不相关,那是做不到的。

网友D:
另说是32了,就是51都没有问题。合理的设计规划即可。

网友E:
412虽然是入门级STM32F4,实际同时控制8个带编码器的有刷电机,只要资源利用合理就没有问题。

网友F:
STM32F412系列单片机具有强大的性能和丰富的功能,非常适合用于复杂的电机控制应用。STM32F412系列单片机提供了丰富的外设支持,包括定时器、PWM、ADC等,这些都是电机控制中必不可少的组件。  ### 电机控制需求分析  对于您的应用场景,您需要控制8个带有增量式编码器的有刷电机,并且可能需要使用到PID控制。这意味着您需要能够精确地控制电机的速度和位置。STM32F412系列单片机完全有能力满足这些需求。  ### 是否适用STM32F412  STM32F412系列单片机拥有多个定时器和PWM通道,可以轻松地控制多个电机。此外,STM32F412系列单片机还支持编码器接口,可以直接读取编码器的数据,这对于实现精确的速度和位置控制非常有帮助。因此,STM32F412系列单片机适用于您的电机控制应用。  ### 其他MCU推荐  虽然STM32F412系列单片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市场上还有许多其他的MCU也可以胜任这项任务。例如,STM32F103系列单片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同样支持定时器、PWM和编码器接口。此外,STM32F0系列单片机也是一个成本效益较高的选择,尽管它们的性能可能略低于STM32F412系列单片机。  ### 结论  综上所述,STM32F412系列单片机是一个适合您需求的强大且灵活的MCU。它们提供了所有必要的功能,包括定时器、PWM和编码器接口,以及足够的性能来处理复杂的电机控制任务。如果您需要更多的MCU选项,STM32F103系列和STM32F0系列单片机也是值得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控制四个电机就够了吧  干嘛去控制那么多电机

确实有这个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编码器安排定时器捕获应该资源不够, 看最高转速了, 如果转速比较低, 软件捕获编码器可能还可以。   ...

一般不超过100r/min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G:
完全可以胜任,本人使用STM8S系列(8位)单片机实现了无位置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的控制。

网友H:
这个单片机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