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串口通信首字母乱码问题

楼主(2024-05-07):
standby首字母乱码,注释掉下面的发送语句就不会乱码,请问是什么问题。

        while(1)
        {

                set1=249;
                SendString("standby");
                delay(2000);

                SendByte(set1);   //注释这行,就没有乱码
                delay(5000);

        }

网友A:
SendString()函数有bug。

网友B:
题主可试下把249改成48,249没在ASCII码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dString()函数有bug。

void SendByte(BYTE dat)
{
        SBUF=dat;
        while(!TI);
        TI=0;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_nop_();
                SendByte(*str);
                str++;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主可试下把249改成48,249没在ASCII码范围内

改成48可以,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C:
因为249不在ASCII码表内,编码会把249和你首位的S合在一起当成汉字来显示,但是这汉字可能也没有就乱码了。第一次打印应该是正常显示standby的,解决办法是要不就一起发送ascii码,要不就一起发hex格式,一样发一个显示乱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249不在ASCII码表内,编码会把249和你首位的S合在一起当成汉字来显示,但是这汉字可能也没有就乱码了 ...

确实如你所说,第一个字符串是没有乱码。 如果用hex格式,接收端需要用额外的函数把hex格式转换成字符和10进制数吗。还是说可以直接处理接收到的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如你所说,第一个字符串是没有乱码。 如果用hex格式,接收端需要用额外的函数把hex格式转换成字符和1 ...

你需要的应该是文本显示,接收端是电脑,发送端是MCU,你需要在发送端加函数把set1转成ascii就行。
就好像要acsii码显示249,就要发送三位byte,SendByte('2'),SendByte('4'),SendByte('9'),写个这样的转换函数发送。

网友A:
你们都没看楼主在6楼的图的细节吗?是串口助手出错了,楼主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没看楼主在6楼的图的细节吗?是串口助手出错了,楼主换一个。

你的意思是换一个助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