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rc单片机主机做rs485(MODBUS)协议的位移传感器通信,但无收发信号

楼主(2024-05-07):
以“STC12C5A60S2单片机接MAX485模块,读取485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MODBUS)OLED显示程序”这个帖子的代码为基础做了89c52rc主机的rs485通信程序,但连接烧录后ttl转rs485模块的收发信号灯均没有反应,主从机之间不传输信息。ttl模块的RXD/TXD与单片机的TXD/RXD相连,485A/B接口对应相连
新手第一次做modbus协议很多不懂,51单片机的资料也比较少,请各位大佬多多指教!

网友A:
单片机没有跟485模块共地。

网友B:
STC8G系列-串口相关程序

网友C:
故障排查么,首先用你的usb转ttl转485直接连接温湿度传感器,用电脑看看传感器工作正常不正常,然后用你的额usb转ttl连接单片机,给单片机烧录程序后,先用电脑看看单片机发出的modbus命令是不是正常,两个都正常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没有跟485模块共地。

正解!

网友E(2025-04-06):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没有跟485模块共地。

485有AB就行不需要公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85有AB就行不需要公地

RS485总线不需要共地但是RS485驱动器(MAX485或者其他)需要和单片机共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没有跟485模块共地。

眼尖,给你点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485有AB就行不需要公地

你仔细看看是AB那两条线没共地么?

网友E(2025-06-13):
引用 网友F:
眼尖,给你点赞

485不需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