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又搞了一个STC32G12K128单片机想把所有的I/O口用起来搞一个花式彩灯

楼主(2024-05-07):
各位大侠好!入坑又搞了一个STC32G12K128单片机想把所有的O/I口用起来搞一个花式彩灯,先试着将51例程中流水灯程序导入STC32中,显示操作成功但没有一个O/I 口有输出信号,毛病出在哪里呢?内部频率选的是11.0592。后来又将程序导入原有STC11F08XE芯片结果8灯全部闪烁状可能是速度变快了,为什么呢?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TC32硬件最好买个开发板,就是保证这个硬件是好的,然后写程序调试才有意义。
    2、STC32是32位 ...

谢谢哈!

楼主:
#include<STC32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UL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void main(void)
{
          WTST = 0;
    P_SW2 |= 0x80;
    CLKDIV = 0;                                //24MHz
    P_SW2 &= 0x7F;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while(1)

是这样吗?不知道哪里有错

网友B:
官方手册与下载软件的例程去参考考就知道为什么了,你要导入首先延时程序要修改,IO口也要定义,默认是高阻态,老51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需要对IO端口进行模式设置。(两个寄存器PxM0和PxM1)

应该问题,所有I0默认高阻态,你要把二个寄存器都改成0x00。

网友D:
需要对IO端口进行模式设置。(两个寄存器PxM0和PxM1)

网友A:
    1、STC32硬件最好买个开发板,就是保证这个硬件是好的,然后写程序调试才有意义。
    2、STC32是32位8051单片机,和之前的8位单片机差别还是很大的,建议不要再使用寄存器写程序了,使用STC官方的库函数来写。
    3、至于流水灯的例子就是对STC32的IO口的简单应用。手头正好有块艾克姆的STC32开发板,流水灯源码也一起分享给你,看看自己问题点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