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控制小车行走速度和转向,轮上装速度传感器接收信号,来修正左右同步

楼主(2024-05-07):
谢谢大家

网友A:
PWM来调速,红外检测测每个轮转速,PID来修修正前后轮转速。

网友B:
就是按个码盘控制速度呗,但差速转向很难算准,所以总有打滑的轮子,没法跟差速加主动转向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来调速,红外检测测每个轮转速,PID来修修正前后轮转速。

太复杂里面不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按个码盘控制速度呗,但差速转向很难算准,所以总有打滑的轮子,没法跟差速加主动转向比。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