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交通灯(计数器实现)+Proteus仿真

楼主(2024-05-08):
#include <REGX52.H>
void YellowShan2();
void YellowShan1();
void delay_s(num);
void delay_ms(num);
void delay_us(num);
void NBX();
void DXX();
void Timer0_Init();
sbit r1=P1^2;
sbit y1=P1^3;
sbit g1=P1^4;
sbit r2=P1^5;
sbit y2=P1^6;
sbit g2=P1^7;
unsigned int num1=0;
unsigned int num2;

void main()
{
        Timer0_Init();
        r1=0;
        y1=0;
        g1=0;
        r2=0;
        y2=0;
        g2=0;
        while(1)
        {
                if (num2==0)
                {
                        NBX();
                }
                else if (num2==1)
                {
                        YellowShan1();
                }
                else if (num2==2)
                {
                        DXX();
                }
                else if (num2==3)
                {
                        YellowShan2();
                }
        }
}
void YellowShan1()
{
                r1=1;
                y1=0;
                g1=0;
                r2=0;
                y2=1;
                g2=0;
                delay_ms(25);
                r1=1;
                y1=0;
                g1=0;
                r2=0;
                y2=0;
                g2=0;
                delay_ms(25);
}
void YellowShan2()
{
                r1=0;
                y1=1;
                g1=0;
                r2=1;
                y2=0;
                g2=0;
                delay_ms(25);
                r1=0;
                y1=0;
                g1=0;
                r2=1;
                y2=0;
                g2=0;
                delay_ms(25);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num)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um;i++)
        {
                for(j=0;j<20;j++);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um)
{
        while(num--!=0)
        {
                delay_us(100);
        }
}
void delay_s(unsigned int num)
{
        while(num--!=0)
        {
                delay_ms(60);
        }
}
void NBX()
{
        r1=1;
        y1=0;
        g1=0;
        r2=0;
        y2=0;
        g2=1;
}
void DXX()
{
        r1=0;
        y1=0;
        g1=1;
        r2=1;
        y2=0;
        g2=0;
}
void Timer0_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
    TMOD &= 0xF0;  // 清除Timer0模式位
    TMOD |= 0x01;  // 设置Timer0为模式1(16位定时/计数器模式)
    TH0 = (65536 - 50000) / 256;  // 设置定时器初值,这里设置为50ms溢出一次
    TL0 = (65536 - 50000) % 256;
    ET0 = 1;  // 使能Timer0中断
    EA = 1;  // 使能全局中断
    TR0 = 1;  // 启动Timer0
}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 Timer0中断服务程序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 0;  // 静态变量,用于计数
    TH0 = (65536 - 50000) / 256;  // 重新加载定时器初值
    TL0 = (65536 - 50000) % 256;
    count++;  // 计数器加1
    if (count >= 5)  // 如果计数到20,即1秒到达
    {
        count = 0;  // 清零计数器
        // 在这里添加需要每秒执行的操作,例如更新LED状态、打印日志等

                 num1++;
                if(num1==50)
                        {
                                num2=1;
                        }
                else if(num1==60)
                        {
                                num2=2;
                        }
                else if(num1==110)
                        {
                                num2=3;
                        }
                else if(num1==120)
                        {
                                num2=0;
                                num1=0;
                        }
        }
}

Proteus仿真是8.17版本的,其他版本打开会报错:

网友A:
还得是STC8H8K64U 带硬件USB,可以USB仿真 USB下载
软件仿真可以淘汰了

网友B(2024-06-07):
STC89C52 的库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不缺例子,我缺的是STC89C52 的proteus使用的lib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89C52 的库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不缺例子,我缺的是STC89C52 的proteus使用的lib文件

我也是这样。请楼主给予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