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电机驱动模块有问题,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
个人的本意是亲自动手造一个L298N电机驱动模块,但出现了以下的问题:
1.原理图是否正确,个人在网上看到的原理图有两个不同的,如下图。在CSDN上的原理图的二极管与我仿真上的二极管方向不一样,但是CSDN上的在Proteus 8上的仿真无法运行。
2.L298N上的电容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我记得电容的作用是隔直通交,直流电(+5V、+12V)的电路都会通不过去吧,我测过经过电容的L298N芯片VCC接口只有0.02V,输出端无电压输出。
3.PCB(嘉立创的)板的承受电压最大是多少伏?我用+12v的电源通过,上面的铜线出现了火花,然后报废了,是我原理图的错误吗?
4.L298N电机驱动模块上的灯不知道为什么会烧毁,用的+5V电源,它通电之后就会烧毁,接了1K的电阻
求各位大佬解答困惑,比较急。这里祝各位大佬生活如意,万事顺利。
JP3是电源接口,从左往右依次是+5V、GND、+12V

屏幕截图 2024-05-08

个人的PCB原理图

个人的PCB原理图

屏幕截图 2024-05-08

Proteus 8的仿真图,可运行

Proteus 8的仿真图,可运行

屏幕截图 2024-05-08

CSDN上的原理图

CSDN上的原理图

屏幕截图 2024-05-08

PCB的接线图

PCB的接线图

网友A(2024-05-08):
电容是接在12V和地之间,你看CSDN的图也是这样接,估计是你看错了。还有12V还用这么细的铜线肯定出火花了,这么细的线只适合做信号布线。电源线得加粗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接在12V和地之间,你看CSDN的图也是这样接,估计是你看错了。还有12V还用这么细的铜线肯定出火花了, ...

你好,这个电容我不是已经接了吗?右下角那个电源处就接了一个220的电容,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仿真的二极管和CSDN的二极管方向相反,而仿真按照CSDN的原理图接就只有0.08V的电压。
像我的仿真图接法才能动起来,而且我已经把那个CSDN的原理图的板打出来尝试过了,没有输出

网友C:
没用过,不过电源线和电机线应该粗点吧,这0.2的线太细了用做信号线是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个电容我不是已经接了吗?右下角那个电源处就接了一个220的电容,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仿真的二极管 ...

CSDN二极管是接反了,但是你的电容肯定是接错了。右上角电容上边是VCC,下边是啥?CSDN的图C27左边是VSS,右边是地,这才是接在12V和地之间。

网友A:
如果铜线够粗把上面二极管换个方向,电容短路板子还能用

网友A:
还有那个灯的电阻JR1接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铜线够粗把上面二极管换个方向,电容短路板子还能用

兄弟,是改成这个样子吗?

屏幕截图 2024-05-0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是改成这个样子吗?

这样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兄弟,是改成这个样子吗?

JD5的阴极要接VCC,为啥你要执着于加个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是改成这个样子吗?

是这样

网友F:
l298n电容应该就是稳压用的,我最近做的电机转速控制用的这个,我看的那个图5v那个口好像是输出口啊,我是给12v那个口接的单片机的电源和gnd,然后电机out1,out2,单片机给int1 int2 电机的调速和正反转都是可以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G:
我这里有L298N的原理图和封装,驱动N20电机的。找我拿吧,已经验证过可行了,为此我还打了两次板,第一次把PCB封装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