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无法下载 上午还能正常检测下午就下不行了?

楼主:
单片机代码没有问题,上午还能正常检测下午就下不行了

网友A(2024-05-08):
芯片坏了吧

网友B:
上午还没烧,下午片子不堪折磨,自尽了。

网友C:
引脚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D:
啥单片机?
啥板子?
原理图?
拍张照片来看看

网友E:
引脚插反了,或者芯片被人换了,或者坏了,还有可能开着串口通讯,还有同一台电脑插着俩口子,还有板子电源忘接了,或者串口条子被改了,波特率被改了,以上就我的学识所有了

网友F:
这个问题需要算命先生回答

网友G:
波特率降低试试

网友H:
可能烧录usb松了

网友I:
断电试试

网友J:
    1、不知你使用的是哪款单片机,只能说单片机供电没有问题,不至于会出问题。但针对STC单片机会因为使用STCISP软件配置勾选不当导致下次下载不了的情况。
    2、下图给出的是STCISP有2个选项的默认配置。

    3、上图1如果因为好奇将此勾选去掉,那么使用的将会是外部复位。STC单片机的复位引脚P5.4需要给复位信号才能下载,这个时候要想办法给P5.4引脚复位信号来观察能否下载了。
    4、上图2如果因为好奇将此勾选,那么很明确,下次下载需要将P3.2和P3.3引脚都和GND短接才能实现下载。

网友K:
有没有冷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