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转12伏1.5A左右开关电源方案

楼主(2024-05-08):
各位好,各位谁有220伏转12伏1.5A方案。用于语音控制模块供电,目前用语音控制核心板做了一个语音控制电风扇,方案是语音核心板串口控制ST8G单片机,单片机控制四个12伏继电器,负载也就语音模块,单片机,四个继电器,一个喇叭,一个咪头。目前采用变压器供电,变压器又大又重。想采用开关电源供电,方案中提供一下开关变压器参数,我找人定做。如果各位老师,手头有闲置的开关变压器也可以,我买,同时希望提供一下配套的电源图纸,变压器大小要求2厘米左右吧。谢谢各位。

网友A:
楼主这个需求简单,单片机我不在行,一直处于入门状态。但是开关电源我还可以,芯片方案你在网上找个Viper22,然后变压器你就选用EFD25就好了,等你完成Layout后,我可以帮你检查。也可以帮你设计并绕制变压器样品,当然开关电源部分如果你调试不通过,我这边可以帮你调试。

网友A:
以下是Viper22的规格书和参考设计,楼主在设计时选择DIP-8封装即可。

网友B:
随便找个反激电源就行了,比如ST的Viper系列,但是体积要求是无理的,单单一个安规就过不去。

网友C:
DK124-12V1.5A方案.pdf (383.2 KB, 下载次数: 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需求简单,单片机我不在行,一直处于入门状态。但是开关电源我还可以,芯片方案你在网上找个Viper2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Viper22的规格书和参考设计,楼主在设计时选择DIP-8封装即可。

感谢老师的资料

楼主:
感谢,老师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反激电源就行了,比如ST的Viper系列,但是体积要求是无理的,单单一个安规就过不去。

谢谢,不过看到有些电源好小的,电源里面也就开关变压器最大,大了有些地方放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次,感谢老师,在拼夕夕上看到有人卖规格书上用的开关变压器。

网友E:
买个现成的电源模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现成的电源模组

抱歉,打算自己画PCB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抱歉,打算自己画PCB板.

买了拆就是照抄,变压器钱到位某一个宝大把打样的,性能自己评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抱歉,打算自己画PCB板.

买现成的拆自己画就是,变压器某一个宝大把打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