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NE555电路组合在一起后出现问题

楼主:
我把两个分别调试正常的NE555电路组合在一起后出现问题,如图中所示的两个NE555电路分别分开调试的时候是正常的,然后我把它们连在一起组合在一个电路就不正常了。具体表现在上电一瞬间,U1单元自己工作一小会,然后就是只是U2单元可以工作,而且工作异常。

上图中绿色圈内的电路为增加的,其它部分与图1的电路一样,原来希望按下S1接通12V后U1单元电路输出低电平一段时间,断开S1后U2单元输出高电平一段时间,如此反复。现在的情况是:上电瞬间U1单元会输出低电平一小会,时间好像不是设定的需要的时间。然后电路就异常,S1接通或者断开,U2单元都会输出高电平一段时间,并且反复,接通和断开都会输出!!

网友A(2024-05-09):
两个555的模式不同

网友B:
两个输入触发部分接在一起,互相影响。用2只二极管进行隔离。

网友C:
二极管怎么接??,接在哪??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D:
     合在一起的触发端电压Vio在S1断开时,是R12和R13的分压,忽略Q4基极与发射极压降,则是10V,S1闭合就是12V,也即触发端电压始终大于10V,这样上端那个555开机稳定后就不能被触发了,但下面的有Q4开关作用则可以被触发。
     知道这个原因,就需修改两者的触发隔离电路了。因为PNP型三极管发射极向基极有电流,导致其VIO有电压,所以隔离电路的第一个三极管应该选用NPN型的。
     在我不会单片机时,我也是用这样的方法,但现在我会选用个8脚的单片机,单片机的外围电路非常简洁,可以简化PCB,综合成本不比模拟电路高,因为一个8脚的单片机才几角钱,但定时要精准的多,定时时间和延时触发时间从软件上修改即可。

网友D:
可以这样试试:建议将图中的R5阻值改成47K-10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