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的中断0外部引脚输入脉冲信号进行计数时,经常进入不了中断

楼主(2024-05-09):
STC89C52的中断0外部引脚输入脉冲信号进行计数时,经常进入不了中断,反复开关电源中的某次能正常中断计数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外部中断进不去的原因有很多,具体需要有程序和原理图才能知道什么问题,可能是中断优先级配置不正确或脉冲频率过高、电平不兼容等问题造成的。

网友B:
贴代码啊

网友C:
对外部脉冲信号计数最好直接用定时器,而不是时外部中断。如果计数的同时,还要获取脉宽或者频率信息,应当直接用定时器2,可以详细参考手册的 定时器2的CP章节

网友D:
这个问题需要算命先生回答

网友E:
也可能是出不来

网友F:
中断使能是否开启?中断引脚是否正确?计数器是否正确?

楼主:
#include "Exter0.h"
#include "Public.h"
#include<STC89C5xRC.H>

void init_Exter0()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程序中断0口上电就运行
        EA=1;   //IE中断允许寄存器
}

#include<STC89C5xRC.H>

#include "24c0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4x4keyboard.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xter0.h"
#include "Exter1.h"
#include"Timer0_ZJ.h"

//#include<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auto485SF-ZJ.h"

#define uint_long unsigned long int

sbit S1=P1^0;//测试按钮
sbit S2=P1^1;//临时测试

sbit M1ZZ=P2^0;//电机控制-正转
sbit M1FZ=P2^1;//电机控制-反转

sbit M2ZZ=P2^2;//电机控制-正转
sbit M2FZ=P2^3;//电机控制-反转

uint_long M1_pluse_val,M2_pluse_val;//电机运转发出的脉冲数
uint M1_pluse_val_read,M2_pluse_val_read;//电机单量脉冲数--根据机械设计的行程换算存入24C02中的数据

uchar x,y,x1,y1;
uchar a,a1,b,b1;
uint m1,yyy,m2,yyy1;

void main(void)
{
                P2=0;//所有电机不工作

                LCD_Init();//LCD初始化
                LCD_ShowString(1,1,"At             ");
                LCD_ShowString(2,1,"Send:         ");

                delay(500);

                timer0_init();//定时器0初始化

                init_Exter0();//外部中断0初始化
                init_Exter1();//外部中断1初始化

                while(1)
                {
                        if(S1==0) M1ZZ=1;else M1ZZ=0;
                        if(S2==0) M1FZ=1;else M1FZ=0;

                LCD_ShowNum(2,7,yyy,3);
                LCD_ShowNum(2,11,yyy1,3);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int i;
        i++;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if(i==20)
        {
                TR0=0;
                i=0;
                        yyy=m1;
                        yyy1=m2;
//                LCD_ShowNum(2,7,m1,3);
//                LCD_ShowNum(2,11,yyy1,3);

                TR0=1;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if(S1==0) {M1_pluse_val++; m1=M1_pluse_val;}
        if(S2==0) {M1_pluse_val--;  m1=M1_pluse_val;}
        m1=(M1_pluse_val/10);

}

void Exter1()        interrupt 2
{
        M2_pluse_val++;
        m2=(M2_pluse_val/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