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小型的开关电源模块

楼主(2024-05-09):
求推荐一个小型的开关电源模块,24v电源,使用单片机PWM调节范围3v-5v。输出的电源共给单片机使用,没什么功耗。

网友A:
鸿海开关电源,这块开关电源外形比较小,某一个宝搜搜

网友B:
某一个宝上多多。

网友C:
你的单片机是单最小系统吗?,板子的话直接usb电脑供电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要用个24v电源在转成呢,或者直接通过串口通信的位置给供电。可能我没有理解你的问题勿喷

网友D:
某一个宝搜

网友E:
楼主描述的是数控开关电源,不是普通开关电源,这种开关电源很少也很贵,首先楼主要确定是否真的需要数控开关电源,其实给单片机供电直接用5v开关电源就行,用数控开关电源太奢侈了。

网友F:
某一个宝上找一个手指头大的降压模块,带ADJ调整端的,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