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单片机复位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24-05-09):
这样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吗

这样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吗

这样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A:
1,2都短路了

网友B:
R10就是典型的画蛇添足狗尾续貂。

网友C:
复位电路按芯片手册设计就行,不要复杂化。

网友D:
有问题,第一电容不是这样用法的。直接都短路了

网友D:
有问题,你直接看一下复位电路。而且电容直接不是这样给用的

网友E:
瞎画,U3与一根短路线12并联,你想干什么?

楼主:
我还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就是典型的画蛇添足狗尾续貂。

为什么呢,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电路按芯片手册设计就行,不要复杂化。

是直接去百度搜索手册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第一电容不是这样用法的。直接都短路了

这下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瞎画,U3与一根短路线12并联,你想干什么?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直接去百度搜索手册看吗

网友F:
你那个电容有什么用?已经被短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能解释一下吗

R10使复位电压最高只有2.5V,可能不能完成复位

网友H:
直接接一个可变电容加一个下拉电阻是最简单的上电复位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直接接一个可变电容加一个下拉电阻是最简单的上电复位电路

可变电容?第一次见,可否说一下原理

网友I:
1、上电高电平复位:
上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发生突变,所以电容两端的电位都是VCC(此时充电电流最大,电容相当于短路),即RST是高电平,而随着VCC通过RC电路对电容充电,当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VCC时,电容相当于断路(此时电容充电电流为0,即隔直流),RST的电平为低电平,电路正常工作。
2、上电低电平复位:
上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发生突变,所以电容两端的电位都是GND,即RST是低电平,而随着VCC通过RC电路对电容充电,当电容两端的电压达到VCC时,RST的电平为高电平,电路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接一个可变电容加一个下拉电阻是最简单的上电复位电路

但是嘉立创就只有这个按钮,不像ad那个按钮的原理图一样,有点看不懂它的接法

网友J:
你这个1和2这部短路了吗

网友K:
现在都是内置高可靠复位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