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贴片两脚无源晶振两个引脚的焊盘形状不同?

楼主:
        请教大家:几天在TB买零件发现一个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两脚贴片32.768K晶振,两个引脚的焊盘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两个引脚的焊盘是不一样的。它应该是没有正负极的,为啥不做成对称的形状呢?

网友A(2024-05-10):
很多都有正负极的,OSCI, OSCO

网友B:
做成不一样的又不会怀孕,为什么不做呢?

网友C:
没遇到过- -我用jlc只要把器件匹配好它就会生成正确的地盘

网友C:
没遇到过.我用jlc选择好器件,它就会生成正确的底盘

网友D:
反过来说,又为何必须要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都有正负极的,OSCI, OSCO

那是芯片的IO,晶体本身又没有极性。

网友E:
两个脚的晶振是没有方向的, 正焊反焊都一样. 所以焊盘做一样也行,不一样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