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仿真两级放大器第二个不起效

楼主:
小白跪求解答,输入0.5mv,第一级的输出是50mv,但是第二级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没有放大100倍,初学仿真求大佬解惑

网友A(2024-05-10):
发现第二个运放是空壳...

网友B:
删掉U2,复制U1过去试试。

网友C:
将输入调小至300uv以下再试。

网友D:
请调节输入信号和幅值频率,用示波器观察输入输出波形,看看是不是因为C6的RC低通滤波将高频信号滤掉了。
第二点是VCC-5V的写法,单片机未必识别到是负极性电压。两个供电电压改成+5V和-5V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