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55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4-05-10):
求问各位大佬,ADS1255工作原理到底什么样的呀?网上找不到详细解释,我理解的是通过CS使能之后,就可以用SPI方式读取数据,但是实践了读取不到。

网友A:
首先要看你供电是否正确,还有就是芯片片选、时钟等逻辑图是否真的理解了,并不是所有adc芯片cs给低后就能正常工作,有的需要初始化阶段配置每个寄存器完需要延时,建议用示波器去看cs等波形,

网友A:
首先先检查硬件电路是否连接正确,其次好好看下芯片cs逻辑图,并不是所有的adc芯片把cs拉低后就能读取数据,有的adc芯片需要初始化阶段配置每个寄存器完加延时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检查时序。

网友C:
(我觉得ti官网介绍的很详细)
e2echina.ticom/support/data-converters/f/data-converters-forum/64268/ads1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