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3色灯分开显示不会窜光?

楼主(2024-05-10):
如何实现3色灯分开显示不会窜光

网友A:
3色灯本来就不会串,依次点亮 R、G、B  看看,否则就是引脚没控制好

网友B:
把三色灯放在三个不同的位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三色灯放在三个不同的位置上。

管脚是共用的

网友C:
你买的是那种两脚的多色LED吧,那种貌似分不开,如果是4脚的三色LED就不存在分不开的问题。

网友D:
你得发出引脚图才能判断啊

网友E:
本来就不窜,是你不读手册弄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