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数字时钟数码管亮度显示不一致?

楼主(2024-05-10):
有大佬知道为什么这数码管亮度显示不一致吗?这图里都是亮的,只是拍出来不是,那些看起来没亮的是很暗。是啥原因呢?

网友A:
COM脚加限流电阻

网友B:
你让他们亮的时间并不相同,自然就有亮度差异了。

网友C:
果然我的视力不太好,居然啥也看不到

网友D:
楼主2022年问编程流水灯,两年后今天还在问数码管亮度为什么不一致,这两年时间在干啥

遇到这种相隔几年还在问入门的问题真也不需要回答的,学不会的,人的一辈子没有多少个两年

网友E:
楼上的记性真好,两年了都还记得他,看样子是记忆深刻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2022年问编程流水灯,两年后今天还在问数码管亮度为什么不一致,这两年时间在干啥

遇到这种相隔几年 ...

很赞同,可能是心血来潮的时候又来搞一下,平常都在吃灰吧

网友G:
保证流过各LED电流、时间相同,亮度就一致了。你做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证流过各LED电流、时间相同,亮度就一致了。你做到了吗?

这咋保证,上电就这样了啊,是驱动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2022年问编程流水灯,两年后今天还在问数码管亮度为什么不一致,这两年时间在干啥

遇到这种相隔几年 ...

谢谢你,还记得我。我又不靠这个吃饭,不需要你担忧

网友H:
延时时间设短一点,10毫秒以下,提高刷新频率,能改善。

网友I:
问题:段数越少越亮,段数越多越暗。若每段数码管都配相同的限流电阻应该就是驱动电流不够,若单个数码管配一个限流电阻有这个问题就是正常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咋保证,上电就这样了啊,是驱动的问题吗?

单片机直驱?
驱动电流不足

网友K:
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延时时间设短一点,10毫秒以下,提高刷新频率,能改善。

没用,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限流电阻

加电阻不会更暗吗?

网友C:
目测0.4寸,如果8位直接驱动,大概率是COM端的驱动能力不够用,加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加电阻不会更暗吗?

你要么换单片机(有强推挽功能IO的单片机),要么增加驱动电路,比如三极管,或者上拉电阻,不然,按你现在的电路,能有这个亮度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用,我试过了

有没有用,把代码贴出来呗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你要么换单片机(有强推挽功能IO的单片机),要么增加驱动电路,比如三极管,或者上拉电阻,不然,按你现 ...

确实,单片机输出端用来做开关,才合理

网友M:
不要按仿真电路做实际电路。做实际电路时:1. a-dp段要加限流电阻;2.要加位驱动。

网友N:
上个原理图让大家看看啊。

网友I:
增加上拉电阻方式提高驱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