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 串口发送字符加变量问题

楼主(2024-05-11):
大家好!

我想在串口发送端发送字符串+变量,接收端分解出字符串和变量值再做相应处理。不成功,下面是代码部分,
通常在实际工程中,通过串口发送一个命令(比如我的命令是standby)加一个值(180),是怎么处理的。

请各位指点。
以下是测试代码:
                unsigned char  nbt=180;  //该值会变动
                 i=Read_key();  //读按键值
                if(i==7)
                {
                        while(Read_key()==i);   //等待按键释放
                        Write_DATA(0,tab[7]);
                        SendString("standby\n"+nbt);
                        delay(100);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SendByte(*str);
                str++;
        }
}

网友A:
把数值也转化成ascii码,和命令码就可以一起发了,接收端再把数字的ascii码提出来

网友B:
SendString("standby\n"+nbt);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应该分开写
uchar nbtBuff[4];
nbtBuff[0] = nbt/100%10 + '0';//按位取值转ASCII
nbtBuff[1] = nbt/10%10;
nbtBuff[2] = nbt%10;
nbtBuff[3] = 0;//字串结束

SendString("standby\n");
SendString(nbtBuff);

网友C:
到了\0就结束了,后面即使有也不发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endString("standby\n"+nbt);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应该分开写

楼主的意思是180这是一个字节的数据。不是三个字节

网友D:
用sprintf全转为ascii码后在发送,不要混发。

网友D: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str[20];  //
                unsigned char  nbt=180;  //该值会变动
                 i=Read_key();  //读按键值
                if(i==7)
                {
                        while(Read_key()==i);   //等待按键释放
                        Write_DATA(0,tab[7]);
                        sprintf(str,"standby%d\r\n",nbt);
                        SendString(str);
                        delay(100);
                }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clude
                unsigned char str[20];  //
                unsigned char ...

串口助手接收到了-19456 ,是什么原因
[17:36:58.100]接收←standby-19456
[17:36:58.632]接收←standby-19456
[17:36:58.699]接收←standby-19456
[17:36:59.278]接收←standby-19456
[17:36:59.873]接收←standby-19456
[17:37:00.377]接收←standby-19456

网友E:
发送只能按字节进行,
1、在发送端,将需要发送的东东一一拆解成字节,依序发出。
2、在接收端,按发送的拆解的协议,重新组装。

网友F(2025-02-10):
引用 楼主:
串口助手接收到了-19456 ,是什么原因
[17:36:58.100]接收←standby-19456
[17:36:58.632]接收←standby ...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str[20];  //
                unsigned char  nbt=180;  //该值会变动
                 i=Read_key();  //读按键值
                if(i==7)
                {
                        while(Read_key()==i);   //等待按键释放
                        Write_DATA(0,tab[7]);
                        sprintf(str,"standby%d\r\n",(unsigned int)nbt);
                        SendString(str);
                        delay(100);
                }
试试这样能行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nclude
                unsigned char str[20];  //
                unsigned  ...

行是形,但这里隐藏的问题是楼主接收到以后不知道怎么解析。

网友F:
引用 网友F:
#include
                unsigned char str[20];  //
                unsigned  ...

或者用这种方式

unsigned char str[4];
str[0] = nbt/100%10 + '0';
str[1] = nbt/10%10 + '0';
str[2] = nbt%10 + '0';
str[3] = 0;
SendString("standby\r\n");
SendString(str);
SendString("\r\n")
这种方式占用资源会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