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浪涌保护电路

楼主(2024-05-11):
hi 大家没有遇到直流电源,在按机械开关关机的时候等LED显示屏刚熄灭时就重新打开机械电源开关会瞬间产生48V电压,预计20A以上电流,我们使用2个TVS二极管采用并联的方式接到电源输出以次来达到保护作用,但是保护过后还是有17V的电压产生,且失效频率高,我们的客户要求我们降到15V以下,请问大家有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A:
能不能采用开机延时供电

网友B:
方案要依据电路来设计!

网友C:
TVS吸收能量的能力不如压敏电阻。

网友D:
楼主的电源是12v的吧?如果是12v开机可以过冲到48v还能够用吗?这样的电源本身电路就有严重缺陷,根本无法使用,不是改改就行的,要推到重新设计电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