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并联限流电阻怎么计算

楼主:
LED并联限流电阻怎么计算

网友A(2024-05-11):
约等于1R

网友B:
1/Rt = 1/4.3 + 1/4.3 + 1/3.9 + 1/3.9
Rt = 1.0225609756098

网友C:
看led的参数,再看电阻的功率参数,电阻承受总功率要比led总功率大一些

网友D:
1:1,2分大

网友E:
这不需要怎么计算把,LED一般给1mA的电流就可以了,电流太大灯越亮,一刺眼,二功率大

网友F:
约等于 0.978欧姆
并联电阻计算公式 (R1+R2)/(R1*R2)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约等于 0.978欧姆
并联电阻计算公式 (R1+R2)/(R1*R2)

有点意思,这公式哪儿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不需要怎么计算把,LED一般给1mA的电流就可以了,电流太大灯越亮,一刺眼,二功率大

那里,明明是用PWM来调节亮度的,灯珠都是3伏0.5瓦的。

网友H:
https://www.elecfans.com/tools/binliang.htm 图省事,到这里直接填数出结果。。。

网友I:
将所有用到的元件手册查读一下,剩下的就是欧姆定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点意思,这公式哪儿来的?

上学时,有一门《脉冲电路基础》课,里面有电阻并联公式,电容串联公式,我只记住了电阻并联公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F:
约等于 0.978欧姆
并联电阻计算公式 (R1+R2)/(R1*R2)

你写反了,正确的公式是(R1*R2)/(R1+R2)。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有点意思,这公式哪儿来的?

最简单的电工学知识,找一本电工学的书出来看看吧。

网友K:
计算LED并联限流电阻的步骤如下:  1. **确定LED参数**:首先,你需要知道每个LED的正向电压(Vf)和工作电流(If)。这些信息通常可以在LED的数据手册中找到。  2. **计算限流电阻值**:使用以下公式计算限流电阻值(R):    ```    R = (Vs - Vf) / If    ```    其中,`Vs` 是电源电压,`Vf` 是LED的正向电压,`If` 是LED的工作电流。  3. **考虑并联LED数量**:如果你有多个LED并联,你需要将总的LED工作电流(If * n)替换公式中的`If`。  4. **选择合适的电阻**:计算出的电阻值可能不是标准电阻值,你可以选择最接近的标准电阻值,或者使用多个电阻并联或串联以获得所需的电阻值。  5. **计算电阻的额定功率**:为了确保电阻不会因为过热而损坏,你需要计算电阻的额定功率。使用以下公式:    ```    P = I^2 * R    ```    其中,`P` 是电阻的额定功率,`I` 是通过电阻的电流(在这个情况下是LED的工作电流),`R` 是计算出的电阻值。  6. **选择电阻类型**:根据电阻的额定功率,选择合适的电阻类型,如碳膜电阻、金属氧化物电阻等。  请注意,不同颜色的LED可能有不同的正向电压和工作电流,因此在计算时要确保使用正确的数据。例如,红和黄的LED通常有较低的正向电压(约1.8-2.4V),而蓝色和白色的LED可能有较高的正向电压(约3.0-3.6V)[2][3]。  以上步骤可以帮助你计算出LED并联时的限流电阻值,并选择合适的电阻以确保LED的正确工作和安全性。

网友L:
(3.7-3)v/150ma=4.7Ω
限流电阻必大于4.7Ω,否则易烧

网友M:
估计是问这四个电阻应该怎样取值吧(图中的取值可能有特殊原因,一般不推荐):
限流电阻需要承担的压降是3.7V-3.0V=0.7V(忽略场管导通压降);所承受的总电流是150mA*8=1200mA=1.2A,
因此,四个电阻中每个电阻的阻值应为:R=0.7/1.2*4=2.3(欧)。当然对功率也有一定要求(单个电阻自身消耗功率为:1.2/4*0.7=0.21W)。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上学时,有一门《脉冲电路基础》课,里面有电阻并联公式,电容串联公式,我只记住了电阻并联公式

那么两个1欧姆的电阻并联得到多少欧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最简单的电工学知识,找一本电工学的书出来看看吧。

还针不记得了,你这个只能两个两个的算。我记得是板凳楼那样的。许是那个年代我看的书不够先进吧,90年那会儿了。

网友N:
R = (驱动电压 - LED电压)/电流,N个就N*R。

网友O:
你这个LED线路的接法就不合理,每个LED点亮和最佳工作的电压都不同,有些差异,这是材料特性,你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建议每个LED单独接一个限流电阻再并接,而不是把LED并一起,然后再搞一堆电阻并联限流。

网友P:
直接用并联电阻公式
不过要注意求出分压和导通电流

网友Q:
楼主这样并联LED有很大风险,LED参数是有差异的,电流不可能平衡,很容易烧LED,一旦烧了一个LED,电流就由其他LED分担,很容易LED全部烧毁。应该每个LED一个限流电阻比较好,只是多4个电阻而已。

网友R:
引用 网友M:
估计是问这四个电阻应该怎样取值吧(图中的取值可能有特殊原因,一般不推荐):
限流电阻需要承担的压降是3. ...

四个电阻中每个电阻的阻值应为:R=0.7/1.2*4=2.3(欧),这个应该是这4个电阻加起来是这个值吧?